有玩mach3控制卡的朋友吗?

楼主(2025-01-20):
mach3控制卡,只要启动主轴。主轴接变频器。直接pwd对地短路方式启动。立马软件mach3报警。再次复位再次启动主轴还是依旧。是变频器干扰太严重吗?并且启动变频器Z轴接近开关指示灯闪烁。拔掉接近开关电源。mach3软件依旧报警。原来不是mach3控制卡一直''正常。

网友:
可能是电磁干扰造成的,在线路上加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