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航空波段群变频电路

楼主(2025-01-20):
航空波段用了这个电路,只是把25MHz晶振换成38MHz晶振,短波波段收到的是调频波段,没有收到航空波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MHz3倍频之后是114MHz,118MHz到136MHz航空波段群变频之后是4MHz到22MHz,感觉也没问题呢

是采用调幅方式、还是调频方式,航空频段是SW调幅接收方式,调频收不到。

网友B:
借楼问下这个就是群变频吗,带通滤波后再混频,那用ne602或ta7358或la1600等带混频的芯片是否都能胜任?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不是因为天线不够给力

楼主:
嘉立创打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下这个就是群变频吗,带通滤波后再混频,那用ne602或ta7358或la1600等带混频的芯片是否都能胜任?

刚刚测试,还没有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不是因为天线不够给力

距离机场6公里,拉杆天线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C:
您为什么要换晶振的频率呢?
我猜,要不换回25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为什么要换晶振的频率呢?
我猜,要不换回25M试试?

38MHz3倍频之后是114MHz,118MHz到136MHz航空波段群变频之后是4MHz到22MHz,感觉也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采用调幅方式、还是调频方式,航空频段是SW调幅接收方式,调频收不到。

楼主应该是变频到短波段来收听吧?图片太糊了看不清

网友:
搬个小板凳坐这,希望来几个大师讨论下,俺也十分想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采用调幅方式、还是调频方式,航空频段是SW调幅接收方式,调频收不到。

是用短波波段来接收

楼主:
高清电路图

楼主:
截图的图片不清晰,上传pdf版的

网友:
輸入部分的LC電路都要重新計算,光換晶體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