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到手,拆直插元件好用

楼主(2025-01-20):
恒温加热台拆焊贴片元件是很好用
但直插元件就力不从心,板子放不平整加热效率有限
这个一次性解决了难题,一次性拆10个电容轻轻松松

楼主:
但有局限性,上面写着石棉网和金属不能放上面加热

网友:
要用隔离电源。

楼主:
应该是会短路电热丝导致超功率烧断吧
我猜的,触电问题估计不是他要警示的地方

网友A:
有大的锡块掉下就麻烦啦。恒温台上加一个不锈钢盘子,里面加废焊锡,又安全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的锡块掉下就麻烦啦。恒温台上加一个不锈钢盘子,里面加废焊锡,又安全又好用。

恒温台是铝的表面,不会沾锡,清理挺容易的
但水会造成铝表面氧化,松香导致平板表面变黑这种比较难清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温台是铝的表面,不会沾锡,清理挺容易的
但水会造成铝表面氧化,松香导致平板表面变黑这种比较难清理

我说的电炉怕焊锡,焊台不怕,但传热效率低,用液态锡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电炉怕焊锡,焊台不怕,但传热效率低,用液态锡传导。

哦  电炉刚用,欢迎交流经验

网友B:
锡滴落到电炉丝上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滴落到电炉丝上没有问题吗?

会有啥问题
高温蒸发,还是短路?

网友C:
这个挺好 也能拆led吗?

网友:
,拆直插,还是面积稍大的锡锅好。楼主这个炉子就怕大坨的锡珠掉下去,造成电阻丝局部过红烧断。可考虑用耐火泥把电炉丝封起来。
其实家电中有一种美式蚊香型电炉最好,发热元件是耐热不锈钢316管子,内部绝缘材料是氧化镁粉,中心也是电炉丝。用在此场景最合适。但一定要看好是316L不锈钢的,有的厂家用304的普通不锈钢做管子,长时间用也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好 也能拆led吗?

贴片元件用恒温加热台好用
不考虑基板重新利用的话用电炉也行

网友:
不如热风枪,且烤的无效面积太大,
假如不要板的话,我当年是直接煤气炉火烧,然后一敲,掉落大部分直插件,不过烤PCB味道大,要抽风。
后来就又买了热风枪吹,不过效率就低,需要吹熔一个拆一个,但基本上不伤板。
后来也买过锡炉,想像波峰焊那种,熔满锡,PCB管脚刚好浸锡,不过实际上锡融化后,浸润型不行,松香早全挥发干,没法呈向上凸起装,能接触到PCB管脚很少。除非锡炉面积比PCB大,但这要很多很多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