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这个电路图中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5-01-20):
电路图中有几个二极管标识为BS41A,但是网上查不到,请问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哪种代替?谢谢了

网友:
BS41A二极管参数来了

网友:
随便用,电平指示的,一般的肖特基二极管都可以用

网友A:
哈哈,绘图员该打屁股,活生生把BG2,3GD201A印成了3D6201A

网友:
1N4148就可以代替。

网友:
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硅管,开关管,30伏,300毫安,VF1.2V

网友:
整机用上了集成电路和硅三极管,说明已经是后期产品了,不大可能使用锗二极管,因此可先用普通小功率高频硅二极管代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绘图员该打屁股,活生生把BG2,3GD201A印成了3D6201A

有可能是那个年代,用的最多的塑封高频硅管3DG201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那个年代,用的最多的塑封高频硅管3DG201A吧。

是的是的,我打错字了,是3DG201A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