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聊聊牛推动线路的声音特点,有经验的请进

楼主(2025-01-21):
本帖想聊聊牛推动线路的声音特点,我本人感觉牛推动线路声音中高更加柔和,低频也扎实有力,唯独就是面对快速变化的音乐时感觉比不过阻容耦合,高频响应也是阻容耦合的占上风,而当推动牛的频响足够宽时,那种牛推动独有的味道也就随之消失了,很矛盾的,牛的频响越宽味道越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院长说得现实,我想他还有一些优点就是下一级是栅极直流电阻极低可以减低一些失真和电源电压不用那 ...

牛的高低端频响不够宽 过早下跌,必然伴随着幅度和相位的同步变化,这就是他声音特点的由来吧,如果用个1;1的双线并绕的牛接入电路,比如10k:10k的,这个牛随手可到10HZ--80khz基本平直,20hz-20khz更加平直,相位失真也极低,作为信号隔离用,这样的牛接入系统,就不会有啥味道了,也就是说如果这牛20khz方波都没变形,那么也就是这牛失真很低,而失真越小味道就越小,所以牛的味道来自天生频响窄得适当。

网友A:
听感主观性太强,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要我说,牛推动最大的优势是电路简洁、两臂平衡,这一点是任何倒向电路也无法比拟的!
至于您说的:推动牛频响越宽越没有味道、就属于个人臆断了。优质推动牛能卖几百元肯定有他的市场,这点无法否认。
说回来、我没有这方面经验,只是不舍得花大钱玩儿牛推动,但我挺崇尚牛推的。

网友B:
中高更加柔和,低频也扎实有力,这不独是牛推动的声音特点,级间牛耦合、牛输入甚至电感负载也会带来这个特点,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高频受到某种程度的衰减所致。或者说即使是阻容耦合,在合适的环节适当进行高频衰减,也能带来近似的听感。
我倒是觉得,牛推动或电感负载最大的益处,是推动电压或电流的扩展和失真度的降低,这才是重点。

网友:
楼主,我以为,不要泛泛而谈,能否再具体实例上我们加以分析呢?

网友:
就大多数“音乐”碟而言,失真越大越容易感觉到震撼,音质越好越觉得平淡,就像茶叶一样,越新越有味,越陈越醇,醇到极致就啥味道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感主观性太强,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要我说,牛推动最大的优势是电路简洁、两臂平衡,这一点是任何倒向电 ...

这是听出来得结果,不是猜测,也有测试数据对比的

网友C:
我diy的推挽机器大都是 合金牛做推动牛 。

网友D:
石机的电压放大级与电流放大级之间的隔离牛,应该如何选?典型电路是什么样的?一直没弄明白。有经验的大师能否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高更加柔和,低频也扎实有力,这不独是牛推动的声音特点,级间牛耦合、牛输入甚至电感负载也会带来这个特 ...

还是院长说得现实,我想他还有一些优点就是下一级是栅极直流电阻极低可以减低一些失真和电源电压不用那么高。关于声音的高频圆滑,我感觉和你一样,高频或有衰减导致感觉低频分量更足,或有相位滞后导致听感上的变化,产生慢半拍的舒缓感觉,多年前我做过一台输入牛(频响10khz,牛上写着的,utc 15K:90K)ef86-2A3单端机子,那时也不懂什么失真不失真,频响一概不理(其实是没条件测),总是听着慢半拍的懒洋洋的感觉也挺好听的,现在什么测试条件基本都有了,设计时考虑的因素也多了。但想要这种感觉还整不回去了 悲哀了,其实真不是整不会去,而是要放弃指标,放弃规则的约束,用最普通的变压器用频响很窄的五级管推300B或2A3用个极普通的2夹1的输出变压器应该还是有希望找回这种声音的,显然这机在现在我的眼光看来是残废的 ,但他放一些简单的人声时确实是迷死人。应了你那一句,适当衰减高频响应确实是可以让声音变得厚实的,310五级管推300b就是,300B的输入电容偏大,导致高输出内阻的五级管高频被逼自然下跌,如无大环反馈修正10khz就开始往下跌了,但放人声口水歌的话确定是要比常规两级3极推的声音要舒服些,尽管他不全面但却能独当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机的电压放大级与电流放大级之间的隔离牛,应该如何选?典型电路是什么样的?一直没弄明白。有经验的大师 ...

你贴个图上来看看,不同思路核心用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diy的推挽机器大都是 合金牛做推动牛 。

这个很好啊 ,变压器做倒相对称性很好的

网友E:
先抛开双线并绕的推动牛,这种牛的声音几乎类似直通。

传统绕法的推动牛是极难绕制的,匝数多,分布参数巨大,参数难以兼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抛开双线并绕的推动牛,这种牛的声音几乎类似直通。

传统绕法的推动牛是极难绕制的,匝数多,分布参数 ...

对 传统的推动牛就算是1:1的都不会去用双线并绕的结构的,这样的牛卖不了高价钱,感觉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也没什么声音特点。现实都会用分层分段的方式去控制分布参数和听感的矛盾。 这些分布参数还会引起部分振铃现象,振得好振得妙时声音也是阻容电路难以复制的

网友:
我做过的推动牛,2:1+1,1:1+1,一般适合低内阻的推动管。

1:1+1的牛 ,2K,5K内阻分别测试的曲线:两根就是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