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咏梅两波短袖珍机,开机5秒自动没声,过一会再开机仍然三五秒没声

楼主(2025-01-21):
咋回事呢?各位老大帮忙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老大,已经修好,就是变频级的电阻虚焊,烙铁一上就好了,真是奇怪毛病,这机器1.5伏,短波灵敏度贼高,底噪非常低,不知道为啥,谁有电路图,我打算仿制一个!这机器还有调谐指示灯和微调电容,挺牛逼

网友:
先测一下总机电流,看看是否存在局部短路现象,导致电压迅速下降造成的.......

网友:
上万用表 测整机电流,如果不正常 再测各级电流。这种现象有很大可能是晶体管工作不正常造成的。如果有可调电阻,优先检查。

网友:
后级放大管用手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管子,有短路现象估计后级电路出问题检查一下电流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最烦人。在没有发现明显焊接问题情况下,一般怀疑是三极管问题。先用小起子在不响且电源接通情况下触碰音量电位器中间脚区分是高频或低频部分。然后逐个看三极管电流是否正常。
我遇到一台海燕B331每次开机都唱得好好的,但三五分钟以后不定时就突然不响(音量开大有沙沙流水声)开始是严重怀疑BG1电流太小,在临界值。但后来发现不是变频和中放三极管,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突然怎么就怀疑了最后一级中周输出到检波二极管处,焊掉原2AP二极管,换了一个1N61P就好了。不知道是虚焊还是二极管问题,就没深究了。

网友:
难道有元件存在软击穿?

楼主:
我晚上要按照楼上几位的思路测量一下

网友A:
测一下变频级电流,看是不是本振弱,开机瞬间突然加电刺激可以振荡,但是难维持持续振荡慢慢就停振不响了

网友:
看看电源滤波电容器有没有漏电的

楼主:
中频还算准,下步看看本真电流,也没有图纸,蒙的

楼主:
图在这里,刚才发了怎么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变频级电流,看是不是本振弱,开机瞬间突然加电刺激可以振荡,但是难维持持续振荡慢慢就停振不响了

这机器密集恐惧症

网友B:
这个机器要先检查那两个白豆豆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的信号发生器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要先检查那两个白豆豆稳压二极管

您有这机器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