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为什么我的空载只有15MA

楼主(2025-01-21):
去1.2导磁率   2a电流密度
初级绕组0.51线径取541扎.
次级绕组240v/0.25线径取602扎
240v/0.25线径取602扎
  屏蔽层
6.3v/2A取1.0线径15扎                                                                                                    6.3v/2A取1.0线径15扎
0.6a/12.6v/取0.51线径15扎。

网友A:
初步估计:你的铁芯应该是32x50左右。功率130W左右。这个数据差不多。
看你图(列表),静电屏蔽层在次级高压绕组外面了、是吗?应该放在初级与次级之间才对!

网友:
图片,图片,图片

楼主:
马上上传图片

楼主:
请教前辈们,为什么我的空载只有15MA,我层层电纸。Z11,取1.2

层层垫纸

层层垫纸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磁芯?

网友:
初级空载电流是越小越好。

网友:
说明此变压器,铁芯损耗小,设计合理。

网友:
你的铁芯质量不错,空载15毫安正好。

网友:
是96×60的铁芯吗?还是8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后6.3V的灯丝电压估计只有6V左右,建议绕17匝

我也是这看法。

网友:
问楼主,每伏多少匝,应该按照每伏多少匝计算。

网友D:
是挺厉害,我绕了貌似900多匝,还是20多mA的空载。

网友E:
空载是不是漏磁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挺厉害,我绕了貌似900多匝,还是20多mA的空载。

20多ma应该很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的磁芯?

第一次绕ei86的55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后6.3V的灯丝电压估计只有6V左右,建议绕17匝

谢谢,保守要17扎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载是不是漏磁的损耗?

我没有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后6.3V的灯丝电压估计只有6V左右,建议绕17匝

好的谢谢我下次绕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你的铁芯应该是32x50左右。功率130W左右。这个数据差不多。
那你图(列表)看,静电屏蔽层在次 ...

是放在初级与次级之间的

网友F:
看你这变压器绕线参数功率应该150VA左右,这空载电流也是没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绕ei86的55叠厚

0.05纸层层太累了

0.05纸层层太累了

0.05纸层层太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放在初级与次级之间的

那就应该没问题。接负载试试,点几个小时看看温升,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变压器绕线参数功率应该150VA左右,这空载电流也是没谁了。

150VA左右,是的,空载电流太小了不好吧,都是一般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没问题。接负载试试,点几个小时看看温升,应该很不错......

温度不大,控制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0VA左右,是的,空载电流太小了不好吧,都是一般50吧

关键你用的测试交流电流表是否准确,是真有效值的电流表吗,理论上讲空载电流小一点好,证明变压器铁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你用的测试交流电流表是否准确,是真有效值的电流表吗

用了2款表,好像多是15ma——20ma

Z11

Z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