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树莓派 Pico W 点亮 1602 屏、连接 WiFi

楼主(2025-01-21):
一不做二不休,俺要把手里的屏全都点亮一次!

树莓派 Pico W 链连上  WiFi 可以有很多玩法,俺的另一块 Pico W 被用于遥控俺的工作台照明灯了,用的 MQTT 协议。

老规矩,上代码 main.py:
import machine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import lcd1602_4bit

# Configure LED Pin as an output pin
led = machine.Pin('LED', machine.Pin.OUT)

# Initialize LCD pins
RS = machine.Pin(17, machine.Pin.OUT)
EN = machine.Pin(18, machine.Pin.OUT)
D4 = machine.Pin(22, machine.Pin.OUT)
D5 = machine.Pin(21, machine.Pin.OUT)
D6 = machine.Pin(26, machine.Pin.OUT)
D7 = machine.Pin(27, machine.Pin.OUT)

disp = lcd1602_4bit.LCD1602(RS, EN, D4, D5, D6, D7)
disp.Clear()
disp.WriteLine('RPi Pico W  DHCP', 1)
disp.WriteLine('Connecting ...', 2)
disp.CursorBlink()

# Replace these with your Wi-Fi credentials
SSID = "your_SSID"
PASSWORD = "your_password"

# Connect to Wi-Fi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 Wait for connection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led.toggle()
    time.sleep(0.5)

# Connected
led.value(True)
disp.CursorOff()
disp.SetCursor(1, 0)
# Add extra spaces ensure correct display format
disp.WriteLine(wlan.ifconfig()[0] + 9*" ", 2)

手里这个 1602 屏是并口的,在网上找了个 4bit 的驱动代码,基本没改,就加了最后那一小段设置光标位置的代码 lcd1602_4bit.py:
import utime

class LCD1602:

    def __init__(self, RS, EN, D4, D5, D6, D7):
        self.RS = RS
        self.EN = EN
        self.D4 = D4
        self.D5 = D5
        self.D6 = D6
        self.D7 = D7
        self.Reset()

    def Reset(self):
        self.RS.value(0)
        self.WriteCommand(0x03)
        self.WriteCommand(0x03)
        self.WriteCommand(0x03)

        #Initialize LCD into 4 bit mode
        self.WriteCommand(0x02)

        #Enable 5x7 character mode
        self.WriteCommand(0x28)

        #Cursor off
        self.WriteCommand(0x0C)

        #Increment cursor
        self.WriteCommand(0x06)

        #Clear screen
        self.WriteCommand(0x01)

        #Sleep for two mSeconds
        utime.sleep_ms(2)

    # Generate EnablePulse
    def EnablePulse(self):
        self.EN.value(1)
        utime.sleep_us(40)
        self.EN.value(0)
        utime.sleep_us(40)

    # Write a byte to LCD
    # Separate into 2 nibbles and then write to LCD
    def WriteByte(self, data):
       self.D4.value((data & 0b00010000) >>4)
       self.D5.value((data & 0b00100000) >>5)
       self.D6.value((data & 0b01000000) >>6)
       self.D7.value((data & 0b10000000) >>7)
       self.EnablePulse()

       self.D4.value((data & 0b00000001) >>0)
       self.D5.value((data & 0b00000010) >>1)
       self.D6.value((data & 0b00000100) >>2)
       self.D7.value((data & 0b00001000) >>3)
       self.EnablePulse()

    # Write a command to LCD
    def WriteCommand(self, data):
        # Disable Register Select
        self.RS.value(0)
        # Write Command Byte to LCD
        self.WriteByte(data)

    # Write a data to LCD
    def WriteData(self, data):
        # Enable Register Select
        self.RS.value(1)
        # Write Command Byte to LCD
        self.WriteByte(data)
        # Disable Register Select
        self.RS.value(0)

    # Writes a string into Line 1 or Line2
    def WriteLine(self, string, line_number):
        if(line_number == 1):
            self.WriteCommand(0x80)
            for x in string:
                self.WriteData(ord(x))
        if(line_number == 2):
            self.WriteCommand(0xC0)
            for x in string:
                self.WriteData(ord(x))

    def Clear(self):
        self.WriteCommand(0x01)
        self.WriteCommand(0x02)
        # Clear screen and put the cursor into Home needs longer time
        # Introduce two mSeconds delay
        utime.sleep_ms(2)

    # Cursor On
    def CursorOn(self):
        self.WriteCommand(0x0E)

    # Cursor Blinking
    def CursorBlink(self):
        self.WriteCommand(0x0D)

    # Cursor Off
    def CursorOff(self):
        self.WriteCommand(0x0C)

    # Set cursor position
    def SetCursor(self, row, col):
        # Row 0 address starts at 0x00, Row 1 address starts at 0x40
        address = col + (0x40 if row else 0x00)
        # Set DDRAM address command
        self.WriteCommand(0x80 | address)

网友A:
这WIFI这么丝滑
完全看不出来2片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WIFI这么丝滑
完全看不出来2片IC

树莓派 Pico W 上面的 WiFi 芯片是英飞凌的 CYW43439,俺对这颗芯片一无所知但是不耽误俺用它,这就是封装的魅力吧!

网友B:
皮可针不辍 燃鹅多年的 Basic 让我习惯了啥结构体都要写个 End 结尾 实在是不习惯 Python 有头无尾的语法

话说皮可也可以用 C 吧大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可针不辍  燃鹅多年的 Basic 让我习惯了啥结构体都要写个 End 结尾  实在是不习惯 Python 有头无尾的 ...

前两天的实验代码就是用 C 写的啊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