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频幅频曲线的认知与调试方法

楼主(2025-01-22):
            我对中频幅频曲线的认知与调试方法
      调试好中频幅频曲线是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尤其具有两级双中周加一级单中周的收音机,在没有扫频仪的条件下,调试难度很大。
      一些坛友在论坛中说,即使有扫频仪,也很难调出理想的幅频曲线,将我的调试方法分享给大家,望对一些坛友有所帮助。
正对下述电路图

     一、关于中周幅频曲线的理论计算指导
      此指导会在调试中少走不少弯路。
    双中周幅频特性:
    双中周的幅频曲线只决定于有载Q值与耦合度,耦合系数为1的幅频特性为平顶型。
这只是对双中周本身而言,在实际调试中还有后面的单中周来合成,所以前面的双中周必须采用过耦合,产生双峰,最后总合成才能出现平顶的幅频曲线。总幅频曲线是由各中周的载Q值、耦合度、谐振中心频率的参差度等三级中周有机配合的产物。
看一下单个单双中周的幅频曲线及合成曲线示意图。
    形成示意图的合成结果的计算得出数据如下

    双中周1  提示:耦合电容为5.47p是对双中周前面的中周的总匝数计算的,从带抽头的前中周耦合出,还要通过抽头匝数比来计算,要比5.47p数值要大。
  双中周2
单中周
从单中周有载Q值=65可看出,单中周的有载Q值要低于双中周很多。大于65,总幅频曲线顶端上凸。低于65,顶端下凹。
两级双中周的总幅频曲线
两级双中周和单中周的总和成曲线
从计算结果上看选择性大于36分贝,通频带大于7KHz,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放曲线。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直观了。通过视频及后面的参差调谐,可以发现:
以前有坛友说双调谐的两个中周是参差的,显然与书上 f ...

     其实歪一些头,对接收效果影响并不大,只是能看到心理不舒服,若调单中周时发现通频带太窄,可以将第一中周向里调一些,第二中周向外调一些,拓宽通频带,要比并联电阻降Q要好。参差调谐的矩形系数好,通频带调宽了,但选择性降低的不多。

网友:
非常赞同常老师说的双调谐的前级(可能1级、或2级)要调成双峰,这是合理的。
而本级的输入回路先调(测集电极)双峰找低谷落点在465,再查输出级回调耦合电容使输出级呈双峰,这么理解对吧?

现在猜测电子管产品收音机的第一级双调谐为何要临界(通常不出现双峰),推测可能是:
如果设计成出现双峰了的耦合度,那这一级双调谐中周在维修时或被无意动了磁芯,在无扫频仪情况下更不容易恢复到出厂状态,会出现比临界耦合更严重的高低不对成(倾斜),而临界耦合的磁芯调偏了出现的不对称可能仅出现在顶部(歪头类似?)不太大的范围。
晶体管收音机没有高压,更容易被人打开、乱动中周磁芯,与上面猜测的同理,前级双调谐通常也选用临界耦合。
不知道这猜测对不对?
爱好者有扫频仪的情况下,一定要前级双峰,这样双调谐的优势才能发挥得更好(矩形系数)(也要稍多一点补偿插入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书上说,双峰的低谷可以到-3dB,70.7%,这时不知道是否不容易通过末级补平?

能不能不平要看最后单中周的有载Q值。
  看一下计算两级中周下凹3分贝
最后单中周补平的有载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书上说,双峰的低谷可以到-3dB,70.7%,这时不知道是否不容易通过末级补平?

若中周的空载Q值能够做到大于200的话,能够调出切比雪夫型曲线,前面的两级双中周的合成曲线的下凹要大于3分贝。配合后面的单中周可调出三峰曲线

楼主:
二、        实际调试
工具:扫频仪,高阻检波探头。
调试从最前级开始,看下面电路图:
       扫频信号由两只红色电阻分压比100:1由0.01u电容加给三极管基极,若基极有中周链接,将中周次级短路,三极管的下偏置的对地链接断开。中周次级输出连接三极管断开,连接1——2KΩ的电阻。连接次级三极管断开是因为我们的扫频输出电压峰值通常选取100—200毫伏,这个电压加在三极管基极上,三极管的输入阻抗非线性变化太大,对上百毫伏的电压的线性影响太大了,若输出电压选取几毫伏,对三极管输入阻抗的变化影响较小,但对扫频仪的输入灵敏度要求太高了。
       调试方法,调试时,测量三极管集电极的输出电压,为了使扫频检波探头的电容对谐振频率影响很小,将三极管集电极由三只电阻串联后连接探头,为什么不用一只代替三只,是这样考虑的,会减小一些连接电容。
     首先扫频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调整后面的中周,时输出电压的最低点峰值调到465KHz处,后面的中周已调准,调整前面的中周使曲线双峰幅值等高,前面的中周已调准,将探头连接到输出的次级,观看输出曲线,若没有双峰,说明耦合度不够,需加大耦合电容,因为前两级的双中周的输出必须要有双峰。
实际调试例:
   1、采用一个较小的耦合电容,用扫频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调试准确后见下图,
   双峰幅值等高,电压最低点落到465KHz处,说明以调准。
2、再扫频仪下次级输出曲线见下图:
  没有得到双峰,说明此耦合电容小,需要更换较大的电容。
3、更换较大的耦合电容后,在扫频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曲线,调准后见下图
4、扫频输出曲线
此输出曲线有双峰,较合理。
实验装置图:
测三极管集电极扫频电压连接
测量中周次级输出电压连接
扫频调试过程截图
调试视频

网友:
這個視頻拍得好。

网友:
搬个板凳听常老师讲课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这么复杂的问题讲得好明白。

网友:
常老师是东北口音呐 !就爱看常老师的作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网友A:
有书上说,双峰的低谷可以到-3dB,70.7%,这时不知道是否不容易通过末级补平?

网友:
讲解得好!所以说,没有扫频仪一般是无法调好双调谐电路的。别不服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中周的空载Q值能够做到大于200的话,能够调出切比雪夫型曲线,前面的两级双中周的合成曲线的下凹要大 ...

嗯,觉得整个三峰曲线更好,只是起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过大可能调台时不知道是否调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不平要看最后单中周的有载Q值。
  看一下计算两级中周下凹3分贝

这样的平顶相当漂亮了。对Q值要求也不是很高,相对较容易实现。

楼主:
   关于单中周中放的调试
   若3只中周的空载Q值只有70—80,这种调试就简单了,只要把3值中周的谐振频率都调到465KHz完活,此时通频带够用,但选择性难做高。如下图,选择性21分贝,通频带5.2KHz,满足三级一下收音机指标。
   若三只单中周都是高Q值,将3只中周的谐振频率都调到465KHz,假如没发生自激,见下图数据,通频带2.75KHz,选择性35分贝,通频带太窄了,导致音明显变坏,粗暴的方法并联电阻降Q,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参差调谐,采用参差调谐的难度不比调试双中周低,按上图的数据采用参差调试,条件数据和结果见图
结果是通频带6.2KHz,选择性34分贝。
  调试技巧。但调谐中放往往设计的有载Q值是1中周有载Q值最高,3中周有载Q值最低,首先将三只中周都调到465KHz上,然后将1中周调向频率偏高一些,将2中周调向频率偏低一些,由于两中周的有载Q值不同,幅频的峰值点会向高Q值那边“歪头”,见下图的1和2中周的合成曲线。
这个“歪头”通过3中周的谐振频率调向Q值偏低的那方补就回来。
  注意3中周的谐振频率一定在1中周和2中周的谐振频率之间。
采用参差调谐后的增益数据为2.5,是对比不参差增益降低2.5倍。

网友A:
这太直观了。通过视频及后面的参差调谐,可以发现:
以前有坛友说双调谐的两个中周是参差的,显然与书上 f1=f2不符,更难以实现(有扫频仪的高手除外);
两级中放三级单调谐的参差调节也是有扫频仪的高手才行。当然曲线有些歪头不严重的话,闷头调也许自己也发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歪一些头,对接收效果影响并不大,只是能看到心理不舒服,若调单中周时发现通频带太窄,可以将 ...

嗯,“第一中周向里调一些,第二中周向外调一些,...”,第一次明确了顺序和方向。

网友:
真正的授人以渔!谢谢!辛苦楼主!

网友B:
感谢常老师,不懂理论计算,照虎画猫仿真了455k带通滤波回路
电流源代表第二降频电路的输出管;R2-C3代表限幅器

楼主:
    你的这个仿真无法代替双中周,双中周的前中周是并联谐振,条件是将电流源直接或抽头连到谐振线圈初级,采用10uH和1mH磁场耦合,前中周没有发生并联谐振。当双中周的两中周的谐振频率相同时,若配振电容相等,则两中周的线圈初级电感是不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常老师,不懂理论计算,照虎画猫仿真了455k带通滤波回路
电流源代表第二降频电路的输出管;R2-C3 ...

你的这个仿真无法代替双中周,双中周的前中周是并联谐振,条件是将电流源直接或抽头连到谐振线圈初级,采用10uH和1mH磁场耦合,10uH直接接到电流源上,他的高阻特性就没了。前中周没有发生并联谐振。当双中周的两中周的谐振频率相同时,若配振电容相等,则两中周的线圈初级电感是不相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仿真无法代替双中周,双中周的前中周是并联谐振,条件是将电流源直接或抽头连到谐振线圈初级, ...

本意是:想让混频级能承受多个-15dBm信号(峰峰值110mV)同时进入。
如果直接在混频管集电极并联谐振,可能集电极电压过大。
NPN管从基极到集电极存在PN结,电压太大则负半周一段时间会令PN结导通形成削波
尝试用变压器将高Q谐振从集电极挪走,避免削波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太直观了。通过视频及后面的参差调谐,可以发现:
以前有坛友说双调谐的两个中周是参差的,显然与书上 f ...

雙調諧的兩個中周不是參差的,每一個都需要調諧在中頻上(這稱爲極點),通過耦合電容(或耦合電感)后產生的輕微移相,會導致兩個極點各自反向偏移,從而形成雙峰。對於多極點的中頻濾波器所產生的多峰(通帶波紋),道理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