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一个中波的天线放大器

楼主(2025-01-22):
本地中波信号弱,再加上各种干扰,在室内基本上没办法收听,目前发现,只要把收音机伸出窗外半米一米的,就能收到一些中波电台,所以打算制作一个调谐式有源天线,通过竿子等伸出窗外,把外面干净的信号带到室内。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手里的图纸,都不是为了在输出端接比较长的同轴电缆用的。我以前装修房子的时候,从阳台到工作室,埋了一条约10多米50欧的同轴电缆,现在想通过它,做到在工作室里就能比较好的收听中波。
大家有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有源天线图纸吗?

网友A:
真有远见 ,我很遗憾当初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留一个过墙眼儿,也没做地线 。

你说的中波有源天线,还得远程实现谐振调谐,这个条件有些高。同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远见 ,我很遗憾当初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有留一个过墙眼儿,也没做地线 。

你说的中波有源天线,还得 ...

关于远程控制调谐,这个考虑过,初步打算是在电路中使用变容二极管。原来阳台和各房间都布有网线,现可以通过网线传送控制电压,实现远程控制调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远程控制调谐,这个考虑过,初步打算是在电路中使用变容二极管。原来阳台和各房间都布有网线,现可以 ...

变容二极管儿有符合容量要求的吗?几百屁的可变量?

楼主:
我其实还想过,做一个使用变容二极管的收音头,只把音频信号输回室内,也可以达到收听中波的目的,不过这样就没有办法玩其他的中波收音机啦,所以还是想把干净的中波信号传到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二极管儿有符合容量要求的吗?几百屁的可变量?

有的,为这事我还特地上网查过,找到了一张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容二极管儿有符合容量要求的吗?几百屁的可变量?

原东芝1SV149在9V电源可以拿出20倍以上电容比例。现在某宝上还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东芝1SV149在9V电源可以拿出20倍以上电容比例。现在某宝上还有卖

还有这神器啊!不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为这事我还特地上网查过,找到了一张表,

等你求到了,别忘了给我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你求到了,别忘了给我一份

除了楼上提到的型号之外,还有国产的BB112(楼上的表中数据有误),三洋的SVC344、348(头对头的双变容二极管),都是适用于中波的20倍变容比,宝上都有卖的,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上提到的型号之外,还有国产的BB112(楼上的表中数据有误),三洋的SVC344、348(头对头的双变容 ...

谢谢。等你们做好,我抄你们作业

网友:
海版的推荐错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6408&extra=page%3D2

这个看过,当时看到它放在室内,所以对它的输出是否能够接十多米的同轴电缆有所疑虑,本人非科班出生,对电路的分析不在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当时看到它放在室内,所以对它的输出是否能够接十多米的同轴电缆有所疑虑,本人非科班出生,对 ...

这个太简单,去某宝潮汕系拆机元件店买颗AD817,接在高频放大器输出。
我找到一家店只要2块钱。不要去所谓hifi元件店,价格能翻5倍 何况ad817完全不适合做音频
就可以驱动长50欧同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