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了一下,两块1691能做航空波段的接收吗?

楼主(2025-01-22):
  1691好像FM和AM不能同时工作,那我可以利用两片搞个二次变频来接收航空波段吗?
  带通+高放后进第一个1691的FMR里,出来10.7的中频进第二个1691的AMR里,完成中放检波后输出音频。是不是太简单了些,可行吗?
  另外前段时间某鱼几块钱一个的调感高频头买了几个,上面是TA7358+TA7640,查了下手册7358的作用好像是高放+混频,7640作用是混频+中放+检波/鉴频,这套组合是不是也能完成同样的作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啊,我用电视高频头接收转成30多兆用1691芯片的收音机更换了简单计算制作的高放和本振两组线圈和谐振电容AM模式能正常收听,FM模式强信号会有阻塞现象。因为没有仪器匹配调试造成灵敏度不高,需要两米多的天线才能收听直线距离7公里左右的塔台与空中对话。你的想法可以用两个成品收音机拼凑出来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啊,我用电视高频头接收转成30多兆用1691芯片的收音机更换了简单计算制作的高放和本振两组线圈 ...

有光指引就可以开干了 带通可以抄现成的,难点在高放本振的制作上,边做边想法吧,这个假期就耗这个上啦

网友B:
意思就是二次变频呗。
第一块,把一百多兆AM信号,变成10.7mhz的AM第一中频,第二块再把10.7mhz的第一中频,二次变频到455Khz的第二中频,然后中放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二次变频呗。
第一块,把一百多兆AM信号,变成10.7mhz的AM第一中频,第二块再把10.7mhz的第一中频 ...

嗯,淘宝上搜到个用ne602变频,mc1350二次变频加中放的方案,这些个芯片网上卖的奇贵,正好手里有几片1691,想着流程都一样,试试看。

网友C:
要是以接收效果好为目的的话,我感到找个老V段电台改造一下配合普通数调短波收音机比较好。以C150为例,低端138M 以下VCO会失锁,屏幕闪动。这时候只要微调VCO组件里的线圈磁芯让机器锁定,再微调一下输入通道或者不调也可以,再把第一中频用同轴电缆引出送收音机就行了,收音机调到21.8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以接收效果好为目的的话,我感到找个老V段电台改造一下配合普通数调短波收音机比较好。以C150为例,低 ...

电台和数调收音机都没接触过,第一次接触ic集成块就是这拆了两个的1691,先紧着自己的认知来做吧

网友D:
完全可行,但没必要两块IC都用CD1691CB,第一中频也未必要用10.7M。第一次变频可以用NE602那类双平衡混频IC,也可以用TA7358那类FM高频前端电路,还可以用振荡频率固定不变的有源晶振作为第一本振,把多个航空通信信道同时变换到短波收音机的接收范围,那样一中频的频率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行,但没必要两块IC都用CD1691CB,第一中频也未必要用10.7M。第一次变频可以用NE602那类双平衡混频IC ...

是的,刚进站就刷的贴“收听航空频段的几种可能方式”也介绍了这几种方法,一直以来过段时间就会翻出来看看,从最开始的一头雾水,到现在大部分脑海里有了大致轮廓,剩下的就是亲自动手实践,确定参数学习调试,还是挺有收获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E:
60块钱买个泉盛K5吧,18MHz-1300MHz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块钱买个泉盛K5吧,18MHz-1300MHz接收

哦,买过一个,摆弄一下就扔抽屉里吃灰了。不为鱼,为娱

网友:
你可以看下我的制作贴。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214493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