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频率偏移问题

楼主(2025-01-22):
一个飞利浦小组合音响,有CD,收音,磁带。有20年历史。但收音要调高0.1M才行,请教是哪里问题?
此机有摔过,电路板裂,有10多处断线,都补好了。CD也换光头,好了。原来存有4个频率电台。重新収台,自己设定保存,断电不久就没了。开机还是原来预存的4个电台。看板子只有CPU(TC9309)能存台吧。原4个电台只能厂家写一次???能自己重设定,让断电也存在?

网友:
试试微调ta2057第23脚中周磁芯,彻底解决方法是更换内置管状电容。

网友A:
上面数下来第三张图,KIA是什么公司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数下来第三张图,KIA是什么公司生产的?

记得是韩国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数下来第三张图,KIA是什么公司生产的?

韩国“起亚”

网友:
有中周调中周,没中周并联一只几pf电容在10.7签频滤波器试试。

网友:
很久以前买过一个KIA7303P,老板说可以替换TA7303P。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
中频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