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F47指针表交流档偏大维修成功

楼主(2025-01-22):
如题,拿到手时,测量220V电压时,表示值280V,吃了一惊,家里这些电器居然没有炸。再拿好表一量,电压实际为240V,基本是小区的日常水平。试测直流电压档还是基本准确的。又一次测竟达到300V,500V档和1000V档均一样,看样是表内部电路出问题了。
打开检查整流二极管、电压档各电阻均没有问题。无意中2号电池没有装上,再次试测交流220V电压,居然正确了,难道不能装电池?装上电池再测,故障又现。通过电路原理分析,1.5V电池负极接正表笔,正极连电阻档开关定片,应是这个定片与附近的线路(或焊点)绝缘度下降,有轻微漏电。进一步检查,果然与交流电压档定片很近,两个焊点之间有松香焊锡污染,用刀尖将它们刮除,装上试机,故障消失,圆满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这个表的PCB,不抗用时间长了就有问题!

网友A:
只要思路清晰,问题总会有答案的

网友:
这些线路板设计就是有很多缺陷

网友B:
玩具表 修好了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C:
这种表,学校买套件给学生组装,电阻安装错误,故障千奇百怪,垃圾王去学校收来,在市场上卖5-10元/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思路清晰,问题总会有答案的  。

感谢您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表 修好了也是一种乐趣。

是的哟,预防老年痴呆,消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学校买套件给学生组装,电阻安装错误,故障千奇百怪,垃圾王去学校收来,在市场上卖5-10元/台。

真的吗?哪里能买到?弄回来拆着玩也不心疼。

想想年轻的时候,弄个万用表要费很大代价的,少年时只能做梦才能拥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哪里能买到?弄回来拆着玩也不心疼。

想想年轻的时候,弄个万用表要费很大代价的,少年时只能 ...

在旧货市场,有时有,有时没有。我买了几台,稍微改了档位开关的压力,就可正常使用。使用效果比80年代使用半个月工资购买的MF75-2表好多了。至少是MF47,内阻20K/V。最便宜的买过1元/台(回来要修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旧货市场,有时有,有时没有。我买了几台,稍微改了档位开关的压力,就可正常使用。使用效果比80年代 ...

“我买了几台,稍微改了档位开关的压力,就可正常使用。”

请问怎么改开关的压力?

我发现印制板上的铜皮已被刮了深深的沟槽,时间长了会磨穿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几台,稍微改了档位开关的压力,就可正常使用。”

请问怎么改开关的压力?

已经接触良好了,再改就会增加磨损。实习表是接触不好,要把开关印板往面板方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接触良好了,再改就会增加磨损。实习表是接触不好,要把开关印板往面板方向移动。

哈哈,我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如何减小动片对定片(印制电路板)的压力。

网友:
那看似松香焊剂实际恐怕是焊锡膏。焊锡膏非常好用,生手也能焊好,但潜在问题也比较突出。
松香焊剂的绝缘性还是可以放心的。

网友:
所以0.8的小麻花钻头在它们漏电地方钻几个小孔,这样漏电的机会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