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改LED灯

楼主(2025-01-23):
一支台式日光灯用了很久灯管烧了,灯架还可以。到商店找灯管没找到,可能年代久远这灯早就停产了。
为了这灯架,于是把它改为LED灯(反正手上有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

网友:
能修就修,继续服役,挺好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支架灯,不过是螺口的,直接换灯泡就行

网友B:
我看淘宝上有灯管外形的LED灯,买这种改造应该更方便。

网友:
是的,至少有个灯管外壳能减少频闪的危害

网友C:
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24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24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吧?

24V的适配器很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支架灯,不过是螺口的,直接换灯泡就行

你真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淘宝上有灯管外形的LED灯,买这种改造应该更方便。

插口不一定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24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吧?

我的适配器是14~22伏的,刚好手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24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吧?

十条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大约是24伏的------24伏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吧?

多得很,直接买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