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克TDS2012B液晶屏老化的维修问题

楼主(2025-01-23):
各位大拿,老铁,我的泰克TDS2012B示波器液晶屏已严重老化,液晶屏上显示的图线都快看不清楚了,想自己换屏(代换)或修复,可手头没有这个示波器的相应资料,有请各位赐教了。谢谢!

网友A:
没打开看看屏的型号?

网友B:
很多液晶屏,其实不是屏老化了,是前后的偏振膜老化了。可以撕块正常的偏振膜在前面转着看看效果。

网友:
船长说的对,先试试膜,不行找个尾线分辨率一样的屏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液晶屏,其实不是屏老化了,是前后的偏振膜老化了。可以撕块正常的偏振膜在前面转着看看效果。

好的,我先找找偏振膜看看,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看看屏的型号?

还没确定合适的方法进行修复时,暂时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