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音量不能操作?

楼主(2025-01-23):
好久没有用电脑了,发现音量钮不能调音量大小?还不能像正常时设置声音功能?就是没有变化了。
       两台不同的电脑都这样。

网友:
卸载声音驱动重新装试试!估计你什么软件升级造成的!

网友:
重装声卡驱动

网友:
看一看 這個調整電腦音量的 界面!

网友A:
是不是调整的音量不是当前输出的通道,有些主板多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整的音量不是当前输出的通道,有些主板多通道

主要是两电脑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