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值16.5MF47指针表改18.3中心值表示正确

楼主(2025-01-23):
       一台MF47表,表盘欧姆刻度中心值是18.3(见下图),而电路却用中值16.5算的,实际测量偏大,例如电阻10K,测成约10.6K(准确不记得了),看着不爽。试着改造一下,获得成功。

      过程如下:
      此电路1K档电路也并联了分流电阻55.4K,内阻为16.5K,去除它,纯基础档内阻(中值)为24K,按图纸推算:55.4×16.5÷(55.4-16.5)≈23.5K,这样再按中值18.3反推分流电阻为:23.5×18.3÷(23.5-18.3)≈82K,用固定电阻82K替换55.4K电阻后,测量标准电阻,基本准确,误差很小,达到预期目的。
      用同样方法,算出x100档分流电阻为1.98K,X10档为184,x1档为17.8,分别替换原来的电阻。若需更准确,可先用可调电阻接入相应电路,调试正确后,测量其阻值,然后用相同的固定电阻装上。
      X10K档原串联电阻141K可用以下算出:183K-24K=159K,装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23或是26,都大于18.3,还是可以通过各档分流电阻并联获得所需中值,不需动17.3,此表调零电阻有10 ...

最好用标称法计算,这是从零开始设计的逻辑,好处多多,比如各档所利用的电位器区段比较统一,验证也方便。

网友A:
理论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B:
算的真精确,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不错 ,值得学习。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的真精确,佩服

正在学习基础知识,低烧中……

网友C:
非常奇怪为啥画成这样,在50uA档测25uA准吗?

网友C:
中值不同,则欧姆表头(网孔+17.3k)内阻不同,
10.5V/1.5V=7
16.5时,欧姆表头内阻是165k/7=23.571k
18.3时,欧姆表头内阻是183k/7=26.143k
这样就得重新计算17.3k,为此还是得从网孔开始计算 (记得在另一个帖子里算过),
最终结果是:17.3k应改为21.045k,55.4k改为61k,141k改为156.507k,
其它档跟你算的差不多,具体取决于对电池内阻的评估,尤其是RX1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奇怪为啥画成这样,在50uA档测25uA准吗?

指哪部分?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值不同,则欧姆表头(网孔+17.3k)内阻不同,
10.5V/1.5V=7
16.5时,欧姆表头内阻是165k/7=23.571k

不管23或是26,都大于18.3,还是可以通过各档分流电阻并联获得所需中值,不需动17.3,此表调零电阻有10K,调节范围足够大,也不需动网孔。我也通过仿真和验算证明这一点。
当然我是按电池1.5V算的,电阻下降到1.3V以下就不准了。你算的充分考虑了多个因素。
还有个问题,这表线性不好,满偏46.5,半偏22.6,所以正确调零后,测量电阻也是不准的,有点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哪部分?不明白什么意思?

欧姆标尺啊 ,类似的还有quexing的解放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