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的,这个是13年生产的吗?

楼主(2025-01-23):
在交易区逛,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大家说说,这是13年生产的吗?

网友:
这个东西13年还有生成吗!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烧友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吗?

哈哈,两者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管子我大概记得是0.5瓦耗散功率,电视机伴音功放用它跟三帝姬十二推挽

网友B:
有是有 ,  就是价格贵,    18年左右生产的一个3DG6都8元左右了 ,这个如果不超过8元,    就另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功率高频三极管,40~50年前的工艺技术,即使发烧,能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烧的是情怀而 ...

不是你想的那样 ,   这封装工艺虽然古老  ,起码也是标准封装 ,  现在还是有一些正经用途的  , 不过不是批量生产了,都是定货   ,发烧友那种属于烧糊涂了 ,都是文科生玩的多   ,你换成理科的,  就没几个爱好者了 ,他们是为了艺术   ,一般人理解不了 ,我都不理解, 有时候一些元件你换个包装他们都能听出区别 ,  理科就理智多了, 满足要求就能成交 , 这种金封三极管  一些都是厂家 学校定货  ,可能别的正经用途也有  ,之前修电视 , CRT电视时期  ,  那时候   冷不丁的会有一个金封的,   国内不说,  就说国外 ,  2N2222A知道吧,   几年前正经平台上还遇见销售的,价格可比国内的更让人心头一震,  虽然不知道鬼子还做这种封装有什么用,起码他们也没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壳管目前还是有一些厂家生产的 ,就是贵,    离谱的那种贵 , 只要你舍得, 厂家是不介意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功率高频三极管,40~50年前的工艺技术,即使发烧,能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烧的是情怀而已。

网友:
13是生产批号。

网友D:
二贼八零零,中功率锗管儿。2013年生产的概率不大。这东西不好用,与之相近的还有那个三哎爱克斯八三。分立件儿黑白电视机上电源调整管和伴音功放上各用一个,还得带上帽子,爱发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是有 ,  就是价格贵,    18年左右生产的一个3DG6都8元左右了 ,这个如果不超过8元,    就另一回事了

18年左右生产的一个3DG6都8元左右了

2018年?

网友:
这管子比3AX81要好些,且不用加散热片。

网友:
如果管帽上只标生产年份,不标月份,那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个“13”可能是别的意思,比如第13周?造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造假,应该是年代越早越表示是“老货”,越受喜欢老元件者的欢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年左右生产的一个3DG6都8元左右了

铁壳管目前还是有一些厂家生产的 ,就是贵,    离谱的那种贵 , 只要你舍得, 厂家是不介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二贼八零零,中功率锗管儿。2013年生产的概率不大。这东西不好用,与之相近的还有那个三哎爱克斯八三。分立 ...

发烧友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吗?

网友:
我单位新买的学生用传感器测试实验台,就是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安装在台子上,有各式各样的放大器的那种,里面的板子安装的还是3DG6等,因为线路都是经典线路,厂家也不想改。

网友:
J13,军品第13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