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款 红米K40 刷机包

楼主(2025-01-23):
收藏的常用APP,之前在 小米Max3 上安装正常。
新入手9.5成新 红米K40,在K40上安装失败,如图:

新版本的APP不出了。有办法还用这几个APP吗?
如果需要刷机换系统。请推荐一款刷机包(名称+版本),要求普遍大众的、安全的、纯净简单的、皮实耐用、兼容性好的,可安装我收藏的5年前APP。

补充内容 (2025-1-23 17:39):
打错了,是K50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些老APP不更新了,只能在老手机上安装。

网友:
买海外版手机或者刷海外版系统,这种现象其实纯粹是为了河蟹原因,让一些不可能备案的app装不了

网友:
新的安卓内核的确是不兼容旧版本的安卓程序了,没办法,一般的刷机包改不了底包的。
我自己写的安卓小程序,在自己手机安装也是有几个提示,就像前面几张截图一样,但由于自己可以选基础包版本,还是可以安装和使用的。

楼主:
打错了。是 K50
刷旧版本的安卓、MIUI ,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 K50
刷旧版本的安卓、MIUI ,行吗?

解BL没,没解的话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BL没,没解的话休想。

查了一下。
红米K50的原生系统,是基于Android 12的MIUI 13系统。
我入手时,如图变成了 小米澎湃OS 1.0.8.0

请问还能恢复回到MIUI 13吗?
难度如何?还需要BL(Bootloader)解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红米K50的原生系统,是基于Android 12的MIUI 13系统。
我入手时,如图变成了 小米澎湃OS 1. ...

官方RECOVERY 默认只支持升级的。
降级要解BL。

小米现在要申请解BL难如登天,劝你放弃。

网友:
小米刷机包不像华为那样只能抓包下载,小米刷机包可以去小米论坛找,还有很多资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