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线性稳压电路板

楼主(2025-01-23):
最近有了新的想法,就找了一下手里的线性电源模板,这是其中的一种,记得是很多年以前在长汀那里买的,上面元器件不多,有两个稳压元件,我手里没有这种电路的资料,就画了出来,然后上网找,也没找出什么,只是在淘宝里面看到说这种电路是高精度稳压电路,大家看看,有点什么说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反过来想也是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用这个431?直接使用317也是可以达到稳压目的的,也就是使用这个 ...

可能317内置的电压基准初始精度和温漂系数都比431大很多,所以要431进来取代317的基准源,
目的是获得常温电压更接近2.5V并且温漂更小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反过来想也是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用这个431?直接使用317也是可以达到稳压目的的,也就是使用这个 ...

对比 431+BJT 和 317,可见相同环境下,317 输出纹波是 431 十倍

网友B:
没啥说法,很常见很普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说法,很常见很普通的电路

手里的资料比较老,估计当时431这个元器件还没出现,所以对这个电路不了解,想问一下,如果把那两个分压电阻(3.2k,1.8k)换成电位器,这个电路最低的输出电压能调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的资料比较老,估计当时431这个元器件还没出现,所以对这个电路不了解,想问一下,如果把那两个分压 ...

1、TL431 于 1978 年由德州仪器推出,是德姨 1976 年的 TL430 的改进款,当时的 Apple II 电脑就用了 431

2、相当于 431 自身带隙电压

3、317 没啥用,换个三极管也一样

最后这不是啥“高精度稳压电路”,大多数 ATX 电源和早期手机充电头都用的 431,431 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电压基准

网友C:
LM317电路,做过多次,现在用,并联用,1.5~24V可调

网友D:
LM317功能较为健全,输入<=40V,输出=1.25~37V,最大输出1.5A。图中431的电压基准功能317都有,不知431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7电路,做过多次,现在用,并联用,1.5~24V可调

317电路做得多了,但是两者组合起来就不知所云,所以才有了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17功能较为健全,输入

这就是我想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L431 于 1978 年由德州仪器推出,是德姨 1976 年的 TL430 的改进款,当时的 Apple II 电脑就用了 431 ...

意思是这个电路最低输出电压2.5V?

网友E:
该电路不能算成熟电路,容易自激、过热,损坏431集成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的资料比较老,估计当时431这个元器件还没出现,所以对这个电路不了解,想问一下,如果把那两个分压 ...

坛友仿真的结果是2.5V
把317当调整管用,我猜测是想用317的限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不能算成熟电路,容易自激、过热,损坏431集成块。

有使用这两个元器件的成熟电路吗?想改进一下这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仿真的结果是2.5V
把317当调整管用,我猜测是想用317的限流功能

这个其实反过来想也是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用这个431?直接使用317也是可以达到稳压目的的,也就是使用这个431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反过来想也是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用这个431?直接使用317也是可以达到稳压目的的,也就是使用这个 ...

同问。

78xx/79xx/317/337系列做过不少,固定电压的,可调电压的,0V起调的,开关电源的,并联扩流的,三极管扩流的……都有。但,317+431却是第一次见——431仅仅是电压比较与误差电压放大吧,317如前几楼坛友说的只是一个调整管吗?还在疑惑中……

感觉317+431方案中的431多此一举,也许自己见识太少吧。

网友F:
现在新型的性能比较好了,如Lt3083,0.5V低压差,40微伏的噪声,两片串联一个调流,一个调压,缺点就是满载压降也是比较大,达到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 431+BJT 和 317,可见相同环境下,317 输出纹波是 431 十倍

如果是431+317,那会是什么情形?会不会是输出纹波直接相加,或者是以大的输出纹波为主,还是小的起主要作用?对电路不熟,不懂它们之间相互会怎样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型的性能比较好了,如Lt3083,0.5V低压差,40微伏的噪声,两片串联一个调流,一个调压,缺点就是满载 ...

上淘宝查了一下,这个的价格有点夸张,有报价不到十块的,也有报几十块的,总之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反过来想也是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用这个431?直接使用317也是可以达到稳压目的的,也就是使用这个 ...

以前在一些老工控设备上看到过这样的结构,那些设备用的还是80C196,MC68000时代的东西。
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
317的ADJ端如果接到输出端,是恒流(我更愿称其为限流)模式,如果ADJ端接输出与0V之间的分压采样,就是线性稳压模式。
从电路图上看,在317+431电路中,317起到了调整作用,也就是此时317相当于双极型晶体管,这样的电路中,晶体管和431的作用大家都了解,不多胡说了。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加上限流功能,就要串入一个采样电阻。一般的做法,是将采样电阻通过晶体管或运放方大后再次送入基极。与上面电路相比,就要多出一部分元件,比如晶体管,或者运放。
上图中,317输出端的电阻应该是电流采样用,这个采样电阻的采样值又经过一个电阻又接回了317的ADJ端,这就很接近317的恒流(限流)电路。所以我猜测,这么做是为了简化电路,降低元件数量,只用317或者只用431,要同时完成稳压和限流,就要多用一些元件。
以上都只是睡前的胡说,千万别当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431+317,那会是什么情形?会不会是输出纹波直接相加,或者是以大的输出纹波为主,还是小的起主要 ...

纹波抑制比相加(dB 相加,其实就是相乘),也就是在 431 的 500uVpp 基础上加上 317 大约 40dB 抑制比,变成大约 5uVpp

网友:
这两个稳压块接得巧,一个恒流一个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这个电路最低输出电压2.5V?

我估计这电路最低输出是431的2.5V+317的1.25V也就是3.75V,不计两个分压电阻(431接成二端形式);如考虑两分压电阻(图示情况)输出为6.9V。那个317接成恒流模式,限流0.41A。

网友:
TL431+BJT做一个稳压电路,还要加限流保护电路,如果一直短路限流状态下还要考虑温度功耗保护,电路很复杂,
而将LM317作为功率调整管,自带过流、温度、功耗保护,简单实用。

网友:
输出低于2.5v就是一个恒流源

网友G:
,不太明白,充电器可能性比较大,先恒流,到电压后恒压。

楼主:
刚才抽空试了一下,负载使用一个三瓦47欧姆的线绕电位器代替,在电阻值从大到小变化过程中,先是电压恒定不变,在电流达到某一个固定数值后, 电流不再变化,而电压则不断变小。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带限流的稳压电源。 这个电路功能强大而简洁,算得上是一个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太明白,充电器可能性比较大,先恒流,到电压后恒压。

确实有可能是一个充电电路,充以前的镉镍电池镍氢电池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关于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等下一步,把分压电阻换成电位器后,再仔细实验。

楼主:
刚才把两个分压电阻换成了2.2k的电位器,主要测试最低输出电压,发现一个问题,即如果空载,最低电压为3V,如果带上47欧的电位器,此时电压就变成了2.5V,一直到把输出电压调到3.2V时,空载和带负载的电压才相同,即输出3.2V以上时,此电路的工作正常。 电压表是直接并联在输出端的。

楼主(2025-03-04):
秉承废物利用的原则,利用这块电路板做了一个恒压限流充电器,它需要外接电源,表头是一个外观破烂的拆机猫头表,此装置打算用于充手头的那些个3Ah的镉镍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