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分支器上TAP口是怎么使用的呢

楼主(2025-01-23):
如图,接地面波天线后,OUT口可以传输信号。
而接在TAP口时,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信号呢(分配信号)
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IN主(干)线进,OUT主(干)线出。3个TAP分别去三处不同区域或接3台电视。不用的口用电阻堵起来减少损耗。

网友:
out接下一个分支器/分配器,TAP接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主(干)线进,OUT主(干)线出。3个TAP分别去三处不同区域或接3台电视。不用的口用电阻堵起来减少损耗。

这样连接,到电视机天线口,有信号。

这样一个个端口测试,都得不到天线来的电视信号呢?

网友:
大概明白了,具体使用环境不清楚。
你当分支用还是当分配用?
如果当分配用,分几就换个几分支器。这分支的衰减大。
如果当分支用,OUT口出来还有下一级。三个TAP接三个区域(或3电视),没有3区(或3电视时)剩余的口用电阻堵上。如果3个TAP都没信号,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不适合你用,或是坏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TAP口是有信号的,不过是衰减30分贝,比如IN口是100分贝,TAP口就是70分贝,如果输入信号本来就弱的话,衰减后基本就都是雪花了。

楼主:
那天,表弟说他家有地面波的一些配件,叫我去拿,我就去捡了一些,顺带拆了一个它回来。回家试它,三个TAP口都试不到信号,只有OUT口可以用。后来,网购的一分五信号分配器收到了,测试,只有一个OUT口有信号,其它OUT口单个连接均没有信号,郁闷中……

网友B:
明显信号是被衰减,先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信号是被衰减,先加放大

输入信号强度要求多少合适呢

网友C:
楼主提及的两个器件是不同的,一个叫做分支器、一个是分配器,图片中我已标注。

这样的器件是闭路电视系统中用来延长线路传输和分配信号的。闭路电视系统中,传统的模拟电视机输入灵敏度不超过60dBuv,信噪比就很好了,考虑到电视机内部的AGC作用,这个信号电平可达80dBuv。而闭路电视干线的信号电平,通常可达100dBuv以上。

分支器的作用、一是将主干线的信号无损的传输下去(IN-OUT传输损耗理论上为0dB),再就是分出多路给干线周边的用户,这个用户有的可能直接是电视机,有的可能需要再分配一下连接到电视机(IN-TAP)。IN接口到TAP接口,需要隔离和衰减(防止输入和输出端的设备有害信号泄露引起干扰、几个分支端的设备相互干扰),这样才能与用户匹配,这个隔离或衰减常常会达20dB以上,如果你的IN端口信号电平太低,TAP接口输出的信号电平就会更低。假设你接入IN的信号电平只有50dBuv,TAP接口的电平也许只有30dBuv了!电视机接收效果会很差。

不知道楼主用来做什么的,如果是用来接电视机的,建议你使用分配器,而且分配器最好连接到主干线或分支干线上,因为到你的家里就不再延长线路了,所以不需要用分支器,用分配器就行,接几个电视机就用几分配器,不要用端口过多的,端口多通常隔离衰减更大。

如果楼主不是接闭路电视信号,是自己用设备获得的射频信号,采用这种分支器或分配器,那么你的这个信号就需要一定的强度,不然经过分支分配器的衰减、再到电视机剩下的就不够了!你的器件究竟衰减多少,如果买来的产品有资料查阅当然好,没有资料参考的话那就得用仪器来测试了。假设分支隔离衰减是20db的话,那就是说,分支器的输入端(IN)到TAP后。信号电平之差达10倍!

如果有条件,测试一下输入和输出端口信号电平,用场强仪和频谱仪比较合适,其他的方法误差比较大。这里的信号电平,是以75Ω负载上0dBuv来标定的,模拟电视机的灵敏度通常在50dBuv左右,信号大到80dBuv,即增加20dB电平好的电视机不会产生不适。如果自己缺少条件,可找当地广电部门的技术人员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及的两个器件是不同的,一个叫做分支器、一个是分配器,图片中我已标注。

这样的器件是闭路电视系 ...

多谢解答!
从海南回来老家湖南了,老家这里地面波比较普及,很多人家都安装它配合数字机顶盒来收看电视本地节目。
作为搞无线电维修的师傅,对于新事物也得与时俱进,于是,在家鼓捣了一下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的接收。目前,已用450-470MHZ的天线成功接收到数字电视信号。
既然外接天线可以接收到数字电视信号了,就想着给自家的房间来分配一下线路。几经权衡,决定用分配器来将室外天线接收到的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分配到几个房间。因为自己是搞维修的,需要多一路分配过来的电视信号,于是,网购了一个一分五的分配器。收到货前,从表弟家拆来一个分支器,试验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等到收到分配器,试验,也是只有一个OUT口可用,把我搞懵了……
有些新款电视机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带信号强度指示,信号强的有40dbu,信号弱的只有10多dbu 。通过实操,看来得用信号放大器来放大信号后再分配它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从海南回来老家湖南了,老家这里地面波比较普及,很多人家都安装它配合数字机顶盒来收看电视 ...

几十年前我做过闭路电视系统的规划和设计,现在出现的一些系统知道的不多。你的关键问题是信号电平问题,再就是你要了解分支器分配器的参数和性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分支器、分配器原则上是单向传输的,具有隔离功能,因此输入输出端口间存在一定的电平差(衰减)。

首先你的保证第一个口的电平足够(如果太小放大之后信噪比会变差),经过分配(你这种情况用分配器就行,路数满足就行)电平还有多少?信号电平是否满足电视机的要求?根据这些去选购成品放大器或自制。自制有些麻烦,可选用低噪声宽带电路,这类器件单级一般会有15dB左右的增益,芯片通常是可以级联的,为了提高放大器的品质,加上滤波器更好,根据信号的频带决定。如果自制放大器,可以在电路板上直接做分配器。电阻分配或者传输线分配均可,主要目的是为了隔离,假设不隔离,当有两台电视机同时工作的话,两台机器会相互产生干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强度要求多少合适呢

JINSHI  的TAP口70DB
S8805 的OUT口70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及的两个器件是不同的,一个叫做分支器、一个是分配器,图片中我已标注。

这样的器件是闭路电视系 ...

多年前,友人送我一个:

以前安装、调试中九机多,加之那时候那里无地面波信号,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它。看来要学习使用它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NSHI  的TAP口70DB
S8805 的OUT口70DB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年前,友人送我一个:

有这个操作就有谱了!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操作就有谱了!

祝你成功!

谢谢!
它有充电口,可以充电的。多年没管它,不知道充电电池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充电中……

网友:
这就是一个有线电视系统的三分支器(308),3个分支输出口都各衰减8db,in和out之间有一个插入损耗,对于308的三分支器插入损耗大概在3db左右。in为信号输入端,out为信号输出端直通下一个分支器,3个tap分支口分别接3个用户的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