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了,求高人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5-01-23):
最近在搞一个B365小主板,想在U上省点小钱钱,上了一颗低功E3LV5,学人搞BIOS,弄了好久可算是点起来了
然而出现一个蛋疼问题无法解决,这U看资料基频2.9Ghz,睿频可到3.9GHz,现在只能跑在2.9
BIOS里的倍频能设置到3.9,但重进BIOS依然停在2.9,倒是可以向下限制,
请教有会玩的坛友指点一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还是我的BIOS还有问题要再搞搞
不胜感激!

网友A:
跑满载了吗?没负载 肯定不睿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满载了吗?没负载 肯定不睿频啊

直接用的CPUz跑在任务管理器里只到2.9,用鲁大师跑起在CPUz里看也只到29倍频,关键BIOS里的倍频只能到29,输入更高也没用,只到29

网友A:
用AIDA64测试一下看,如果不行 就是主板不支持之类

网友:
我的1231V3 在目前的平台上也只能到3.57,按标准能到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IDA64测试一下看,如果不行 就是主板不支持之类

我这主板本来就不支持,是关掉BIOS中的ME才上的,但他只有45W,无论如何不可能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IDA64测试一下看,如果不行 就是主板不支持之类

跑满100%不到2.9GHz,cpu 功耗37W,根本没跑满,活活被阉了1G频率

网友:
BIOS支持不了,找找新版本BIOS试试吧,否则没办法了。

网友:
要装WIN8.1以上系统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满100%不到2.9GHz,cpu 功耗37W,根本没跑满,活活被阉了1G频率

大概率是你改的bios有问题,微码版本是否添加正确,然后有些主板确实不支持锁频,也就是频率只能跑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你改的bios有问题,微码版本是否添加正确,然后有些主板确实不支持锁频,也就是频率只能跑2.9

嗯,有道理,下了一个BIOS编辑器,看看能不能从哪里去掉倍频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