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做的大合唱

楼主(2025-01-23):
看到网友做的大合唱,感觉还是有点小用的。接收信号广泛,发现有用信号时,再打开复杂收音机接收。于是也做了一个。
开始用开放式天地线(光纤钢丝+水管)+BF998场管来复电路进行接收,没有成功。在没有调谐和再生的情况下,用开放式天地线接收时杂音很大,改为室内大环天线时杂音少了,灵敏度又不够。
于是用室内大环天线+增益较高的TA7642接收,终于成功了。
大环天线用11米普通双股导线制作,不要求形状,但是拉开面积越大信号越强。挂在阳台窗内,白天也有信号。采用太阳能板+18650锂电池供电,低阻耳机收听。

网友A:
共享电车的太阳能电池板?

所有强台都一起“ 群魔乱舞”,会是个什么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享电车的太阳能电池板?

所有强台都一起“ 群魔乱舞”,会是个什么感受

网上买的二手太阳能板,便宜好用。
大合唱只适合短期监听,迅速知道有没有广播信号。

网友B:
加个本振并个可变电容就能调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本振并个可变电容就能调台

以前自己装FM接收时,也发现这个问题:只要本振能工作(在正常频段范围内),加上一条长点的天线(或软线、拖地线),即使输入不做调谐,也能正常接收电台节目....

网友:
只要信号足够强,不用谐振,直接混频,

网友C:
不知楼主的TA7642是哪家店买的?7642有没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的TA7642是哪家店买的?7642有没有假货?

以前在某宝“电子爱好者之家元器件”买的。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这个不值钱,应该没人造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某宝“电子爱好者之家元器件”买的。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这个不值钱,应该没人造假。

  好的好的   谢谢了

网友D:
不调谐,听菜市场的繁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调谐,听菜市场的繁华

这个仅仅用来快速发现信号,如同对讲机的多频道待机功能。

网友:
找找童年做矿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