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块旧板,感觉是军品

楼主(2025-01-23):
网上看到一块锗管老板,想着修老机或许用得上老锗管,于是拿下。共拆了沈阳产3AX63五只,草帽管3AX4J 3AX3J各两只,3AK9J红点两只,3AX22紫点四只,2AP15十只。三乐牌电解电容好像不多见吧?2AP15可不可以代替2AP9做检波?

网友A:
八十年代的管子型号后缀多打有J字,比七十年代的管子好一些。

楼主:
这是网上淘的板子,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军品

网友B:
比较高档仪器里的电路板,晶体管,变压器质量好

楼主:
拆了一块老板

     感觉像军品,拆了3AX63五只,草帽管3AX4J 3AX3J各两只,3AK9J红点两只,3AX22紫点四只,2AP15十只。三乐牌电解电容好像不多见吧?

网友C:
看做工不像军品,有瓷罐一般用作升压,是不是晶体管图示仪之类的板?

网友D:
3AX63最初在沈阳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高档仪器里的电路板,晶体管,变压器质量好

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参数,觉得还不错,那五个小变压器有输入的也有推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不像军品,有瓷罐一般用作升压,是不是晶体管图示仪之类的板?

磁罐都被砸烂了,万幸的是晶体管和变压器都是好的。不知道以前是啥仪器用的,感觉是很用心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X63最初在沈阳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看到过。

3ax63体积巨大,管帽最大直径15mm了,修老机太占地方了。

网友:
有可能是铁路载波通信机里面的板子。

网友C:
楼主要是有闲工夫,把线路图描出来,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板了,要是没闲工夫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有闲工夫,把线路图描出来,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板了,要是没闲工夫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淘的板子,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军品

难得遇到的好东西。价格不会便宜的!

网友:
这种铆在电路板上的散热帽子第一次见

网友E:
确实是老产品,电解电容要检测一下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老产品,电解电容要检测一下还能不能用

还真的用电桥测了电解电容,容量和D值都不错,而那些CJ11电容容量普遍大了,D值还可以。今天没分了抱歉。

网友:
难道是捣蛋上用的!谢谢LZ分享。

网友:
8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还是电子世界杂志说过,中国的军品是最严格的。如果是军品好好研究,。

网友:
熟悉的锗管、亲切的半导体,浓浓的怀旧感,油然而生.....

网友:
        那个年代业余爱好者用的都是业余民品次品管子,这种正品管子普通人买不到,更别说有多贵了,一块板子上这么多小功率中功率管子五个变压器,两个磁罐变压器,不是军品科研用谁能用得起,今天来看这块板子也是太有肉了,恭喜了。

网友:
我收集的板子 没啥鸟用

网友F:
管子还算常见,但是那个固定在电路板上的管子帽就第一次见了,是金属的吗?

网友G:
三极管的电极,通过了这个圆环线圈。这种特殊的电路组装方法,还第一次见到。这块板子,想必是块非常特别用途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极管的电极,通过了这个圆环线圈。这种特殊的电路组装方法,还第一次见到。这块板子,想必是块非常特别用 ...

拆这块板时发现有些地方都增加了空心铆钉,比如3AX63管脚,还有一些阻容元件的脚也用了空心铆钉,我想这应该是为了可靠才这样做的。那几个3AX63的管脚不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而是通过铆接在电路板的橡胶套把管体柔性固定然后焊的管脚,我觉得这样做是为了给晶体管减震吧。由此我觉得这块板有点军品的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还算常见,但是那个固定在电路板上的管子帽就第一次见了,是金属的吗?

固定晶体管的那个是铆接在电路板上的橡胶套,它和晶体管构成一个柔性连接,应该是起减震作用吧。

网友:
这种倒置安装方式一般是高频电路中;至于军品不好说,军品件一般都打上J级标识,板上还应有批次号和检验标识以溯源,你可对照参考。

网友:
这样的做工也就是一般连民用产品。做工连一般民用产品都比这个强,更像是某些实验性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定晶体管的那个是铆接在电路板上的橡胶套,它和晶体管构成一个柔性连接,应该是起减震作用吧。

应该是起固定和减震作用,如果是金属制品的话,那就是主要起固定和散热作用了。
当年很多的老板子都有类似这种装置,见过像3AX81这种大小的锗管,也使用塑料固定装置的,只不过那个管子是横着固定的。更常见的是直立电容器使用塑料座。

网友H:
我看过用过同年代的民品工艺有的比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起固定和减震作用,如果是金属制品的话,那就是主要起固定和散热作用了。
当年很多的老板子都有类 ...

您说的对 应该是起固定和减震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过用过同年代的民品工艺有的比它好。

是不是军品不重要了,就是想在它身上拆几个熟悉的锗管,满足一下以前想买而没有钱买的愿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的管子型号后缀多打有J字,比七十年代的管子好一些。

打有字母M,J的分别为民用及军用的汉语拼音缩写。

网友:
咸鱼上有一样的。标题是老仪器主板。

网友I:
看看这个是军工吗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电容器三角标识里面的T是什么意思?电容器还有特检的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这个是军工吗

这大概是军机的电源,硒堆整流,电子管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大概是军机的电源,硒堆整流,电子管机器。

您内行,飞机电子管电台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