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个好多草帽管的板子是啥机器上的?

楼主(2025-01-23):
多年以前收来的。

网友:
这不叫草帽管,有人叫他礼帽管。80—90年代的专用机器电路板,大部分是硅管,3DG、3CG系列管子

楼主:
上个清晰图

楼主:
这是正面的

楼主:
这回是正面

网友:
可能是某种放大,或比较器、控制器之类

网友:
是扩音机板,以前我有一块

网友:
上面的管子并非约定俗成的草帽管,草帽管要比这个扁,这个一般叫礼帽管。

楼主:
会不会是示波器的,因为板上有  X板  字样

网友A:
家里本来有一台,被老头废品卖了,本来想拆配件的

网友:
以前没有集成电路和模块,
以前我工作的时候这种板子比较常见,现在几乎绝迹了

网友:
80年代的电子产品。做工还算比较好的。这个接插件的座高档的都是镀金双触点夹片,当时邮电部门的载波室与大型工业控制鬼都是这种结构。铁路列车控制设备也一样,但有止动卡槽,防止因震动脱落。随车列检备件箱里有备用板子,便于快速更换。当时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特殊故障(三伏天整车电扇不转,我用根导线瞬间短接一下空开就好了,列检重合又不通电了,我重新给他应急启动后让他叫班换空开,原因是触点有脏物,瞬间断电的自感电势将脏污击穿了就暂时好了),列检员高兴的送我还几块板子,以后有什么好玩的都给我点。2010年客车车厢里发电机控制器还用着3AX31,还是2019年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本来有一台,被老头废品卖了,本来想拆配件的

一台什么机器?

网友:
一台模块化的专业接收机

网友:
某简易仪器上的(估计是示波器)PCB板,本来设计打算用插槽安装的,那个插槽处却钻孔焊接有许多线,不去用插槽,简化了工艺,节省了材料!板上的元件很普通,板上看到一只白色的树脂封装二极管,可靠性极差!

三极管为金属封装,如3DG6、3DG12(3DG87)之类吧,并非什么草帽管,

楼主:
您是高手,我也发现板子上有X板字样,怀疑他是示波器,则如此简易的东西,还要好几块板子,如果用贴片,5厘米搞定

网友:
看着像老式大圆图记录仪上的放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