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电饭煲维修求指点

楼主(2025-01-23):
别人给了个电饭煲,看着还可以,到手放水通电试了煮饭模式和粥模式,能正常加热运行完整个程序。但是有的按键失灵,煮饭和取消按钮是好的 其余键按下去没反应。于是拆开,发现已经有拆过的痕迹。我拆开后也没有怎么弄,大部分的按键又有效了。于是搞了一下卫生,安装回去。放米加水煮饭。这会出幺蛾子了,按键无反应,有时数字乱跳,就这么通电摆着,过了大概十多分钟,自己进入煮饭模式,还别说做出来的饭很好吃。把电路板上的3伏纽扣测了一下,只有0.几了,挂了个纽扣上去,现在可以显示时间,而且很奇怪,不插电的话这个时间会一直正常走时,插电的话只显示7 00,不走时。现在所有按键都失灵,检查了贴片元件的焊脚,没发现有脱焊的,头大。
型号NS-ZCH10HC

网友:
换按键,检查线路有没有腐蚀断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东,不错的哟。

        但就是修起来费脑,配件更是不好找...

网友:
全部按键换新就好了,

楼主:
意思是可能某个键处于一直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可能某个键处于一直接通?

懂用数字万用表吗?
如果懂的话,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蜂鸣器叫)检测它的按键通断情况。
遇到按压按键蜂鸣器不叫的,都是要换掉的。
如果不懂用数字表,就当我没讲~

网友:
这玩意儿,你首先把那记忆电池,2450型买回来装上,按钮不灵敏的用同规格的替换掉然后再操作。你先换上电池试试看,未必就是按键不灵敏。还有除了调节时间,其他按键你不插电按钮是没有反应的,
它就是这样,记忆电池没电了操作就是各种不爽。那2450又不贵,网上10块钱两颗。我才捣鼓了回收站捡来的日本产虎牌电饭锅,就是这个德性。换了电池好了。
还有,它这锅子和我以前用过的一款美的电饭锅十分相似,煮起饭来慢慢悠悠的,的确是十来分钟后才能看到热度,有时候里面还能听到继电器呵呵哒哒的声音,很正常,习惯就好。热饭也是这样,但煮出来的饭质量和IH电饭煲质量不相上下,比一般的电饭锅要好多了。我原来用的美的时间太久了,塑料老化都有点掉粉了,后来换了苏泊尔的,也要300多块,煮出来的饭实在差强人意。这回,我用这虎牌替换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