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车在十字路口最右侧车道准备右转时,右侧非机动车道有时会窜出汽车右转

楼主(2025-01-24):
他们这样违规驾驶,难道不怕机动车道上的车辆正常右转别着他们的车导致剐蹭吗?他们一般占用非机动车道,从后面突然加速窜出右转,影响右转车道车辆右转。

网友A:
一部分人开车的信条就是“有便宜不占wbd”,出事故了就一句“你明明可以带一脚刹车为啥不让我”

网友:
其实右转车辆拥有的路权几乎最低,既要避让左面路口的直行车辆,也要避让对向路口的左转车辆,还要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借道行驶路权更低,发生碰撞几乎都是全责(只要不是别人故意撞的你)。楼主这张图上,小车正好处于大货车的盲区,又是借道行驶,责任应该不小,大车疏于观察,如果不是小车是行人或非机动车呢?如无人员伤亡,估计会判同责。

网友B:
小车全责,卡车的视觉盲区,看不到小车
而且小车肯定是后方超过去的,在后方的车辆有能力避让,也应当避让
法律法规上支持合情即合理原则

网友C:
就算没事故小车也得罚款50元不计分,我替别人交过这种罚款,原因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车全责,卡车的视觉盲区,看不到小车
而且小车肯定是后方超过去的,在后方的车辆有能力避让,也应当避让 ...

小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未避让主道行驶车辆,而负全责。任何车都有盲区,所以司机必须尽到观望职责,否则,同样负全责,盲区不是挡箭牌。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没事故小车也得罚款50元不计分,我替别人交过这种罚款,原因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小车未遵守辅道让主道原则,负事故的全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人开车的信条就是“有便宜不占wbd”,出事故了就一句“你明明可以带一脚刹车为啥不让我”

去年在红绿灯路口,我就怼了辆实线变道的五菱神车,那厮也是这么句话,不过交警判他全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未避让主道行驶车辆,而负全责。任何车都有盲区,所以司机必须尽到观望职责,否 ...

这种情况就算大车是闭着眼睛开的也是小车全责。

网友:
小车未按车道行驶,有“右侧超车”的行为应付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