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FM输入 谐振电路的讨论和请教

楼主(2025-01-24):
各位大神,看了一些厂家的推荐原理图,为了滤除不需要的波段,一般使用串联谐振,并联谐振。小弟对于天线输入电路一直有疑惑。比如下图,为KT0937的SW推荐电路

红圈处为串联谐振电路

红圈处为串联谐振电路

下图为SI473X的推荐电路

按小弟的理解SW波段的频率在3M-20M之间,图中红框处应该是串联谐振电路,应该是属于带通作用,在他的谐振频率内 阻值最低,而通过计算,KT0937采用的2.2UH和47N,谐振频率为500KZ, SI473X根据图上红框处计算谐振频率为100KZ,按理说应该选择能SW波段3M-20M谐振的元件参数,  小弟实在不解,请各位大神给解答疑惑

网友A:
电感与寄生电容构成低通,截止频率大于30MHz低于6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与寄生电容构成低通,截止频率大于30MHz低于64MHz

那后面的47N电容仅仅起到耦合作用吗?

网友:
SW下还有C3和磁棒要一起参与计算

楼主:
另外,寄生电容指的是对地的寄生电容吗,? 为什么有个说法是天线也有电容,这个电容是对地的还是串联在空间的?小弟纯属小白不懂

网友:
Silicon labs AN383有写各种天线的计算方式。及有一份中文的SI473x的Demo说明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那个是低通滤波器,兼阻止FM的高频信号

网友:
判断谐振方式要对信号源而言,对信号源有多少个电感,多少个电容的整体连接来计算谐振频率,主楼只拿L1和C8单独来计算谐振频率,是不行的,作为短波接收天线,他的长度要小于接收信号波长很多,他是容性天线,仿真天线的此电容只有几十p,他是与C8串联的,所以计算谐振频率要以天线的小电容为主,C8可以忽略。应该设计在12——13MHz左右,由于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为1—2K左右,与其谐振回路串联,所以此谐振的Q值很低,把它视为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