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元器件名称和功能

楼主(2025-01-24):
请教师傅元器件名称和功能,这是卡西欧电吹管上的主板,不知道这几个元件是什么,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现在的故障是吹气有嚎叫声音,前级音频上的胆电容和可调电位器都换了新的,故障依旧,想看看图片上的这几个件是不是需要更换,希望知道的分享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全部都是电容

楼主:
各有什么特性可以说说吗,首先外观不一样,有两条腿,有三条腿的,还有带磁环的

网友:
154, 薄膜电容,150nF
103,滤波器,相当于LCL
101,瓷片电容,100pF

网友:
个人建议:在没有原理图分析的情况下换元器件很难搞好,至少那两个黄色的大的薄膜电容(CBB电容)很难坏的。

网友:
全是无极限电容
小的是 MLCC/瓷片电容,高频用途
大的是 涤纶电容/薄膜电容 电压比较高
更高级的无极限电容 MKP/CBB 电容,耐压非常的高,此处没出现

网友:
三个脚的是陶瓷滤波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复

这些都搞不清,建议不要折腾了!

网友:
吹气有嚎叫声应该是电路有自激,需要用示波器挨个节点测量一下波形,看看自激是从哪个节点产生的,这样才有目的性的排除,盲目换元件基本没用。

网友:
从提问的问题看,你的电子水平还是在很初级的阶段,这个故障估计不太能搞定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