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水管冬季防冻新法

楼主(2025-01-24):
院子里种菜的水管冬季就不用,加保温材料也不一定不冻结埙坏,想出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地面以下装个内丝三通,三通下边装个阀门。冬天把阀门关上,然后再把内丝三通上装的堵头拧开,放出地上小管部分的积水,然后再把土回填,来年春季了再开阀并堵上丝堵。这样冬天哪怕负50度也不怕冻坏水管了。

网友:
好主意,高

网友A:
不知道零下多少度。不太冷的北方的话,有耐冻的PVC材料的(可能是PVC吧,具体材质说不好),冻不坏的。

网友:
都有条件种菜,挖个1.5米深的“井” 就没问题 ,井下面装1个三通、2阀门(一个阀门的水排井,另外一个阀门水排地面)。在1.5米的钢筋、不锈钢管、木棍的一头做个“H”型。
冬天把排地面的阀门关上,打开排井里的阀门,把去地面这段管里的水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零下多少度。不太冷的北方的话,有耐冻的PVC材料的(可能是PVC吧,具体材质说不好),冻不坏的。

我们这里最冷大概是负12到13度。我的是pe的黑色供水管,零下8度的晚上冻裂了。水变冰体体积大了百分之十,这个太大了,如果百分之四、五的话估计可以承受,因为pe的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零下多少度。不太冷的北方的话,有耐冻的PVC材料的(可能是PVC吧,具体材质说不好),冻不坏的。

龙头里的陶瓷阀芯会被冰挤碎。

网友:
您这招儿在北方是常规操作,三通侧向开口不用堵丝,而是个泄水阀。

外露水管附近挖个深1.5米左右的井,配好井盖。井内来水方向的水管先装一个来水阀,后附一个三通,三通的侧开口再装个泄水阀。

如果室外水龙头每天都用的话,天冷了以后每天晚上关来水阀,开泄水阀,并打开地面以上的水龙头,将外露水管内的水泄干净以防止冻裂水管,早上再反向操作一遍。

前俩月收拾老家的小院就是这么干的,院里挖了一个污水井、两个清水井。一个清水井放置入户总水阀和水表(也配有泄水阀),另一个清水井就是为室外水龙头准备的,泄水防冻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冬季不是法场寒冷的地方也许管用,但真的到了零下50度的程度您再看看,埋浅了照样能冻坏!

      我是吉林人,冬季在最寒冷的时候(一般最低温度是零下30度左右,整个冬季这样的低温也没有几天),水库里的冰能动刀60厘米左右,大地至少在50厘米,如果真的年达到零下50度,地面最低也能冻到1米多。

      账可不是这么算的,零下10度冻10厘米,零下20度就冻20厘米,50度就冻50厘米,这个可不是纯正的“正比例”。真的到了零下50度,冻土厚度至少能超过1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头里的陶瓷阀芯会被冰挤碎。

没注意这个,一般零下几度,或零度附近问题不大。冷的厉害的话当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冬季不是法场寒冷的地方也许管用,但真的到了零下50度的程度您再看看,埋浅了照样能冻坏 ...

您说得对,冬季水管不埋到冻土层以下必须冻坏水管,最低气温零下20度,冻土层都在6 70厘米,阴面冻土层更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在冬季不是法场寒冷的地方也许管用,但真的到了零下50度的程度您再看看,埋浅了照样能冻坏 ...

零下30度是什么概念?七十年代后期去黑龙江插队,撒尿的时候,尿还没到地上就已经结成冰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零下30度是什么概念?七十年代后期去黑龙江插队,撒尿的时候,尿还没到地上就已经结成冰棍了

       南方的朋友没有经历过极低温度的洗礼,自然就不知道低于零下30度是什么概念,只是觉得菲方冷,这个可以理解,至于冷到什么程度可能还说不清楚,说的男人外出小便需要那个棍子,边尿边敲否则不能小便,乘车说法确实有点过头了,真是夸大其词,但在零下30多度的情况下,小便撒到地面上很快就结冰是真的。
       我今年69岁了,小时候在农村(那个时候冬季比现在冷多了)曾经经历过零下35度的低温,那可真叫个冷呀。现在整个气候与以前相比提高了不少,今年吉林敦化最低温度只有一天,是零下23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方的朋友没有经历过极低温度的洗礼,自然就不知道低于零下30度是什么概念,只是觉得菲方冷,这 ...

那时候林区的拖拉机都是烧煤油的,没有柴油机,因为柴油机在哪个温度下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组里的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就是烧煤油的,每天可以在林海雪原中作业,晚上就停在地下暖库里,如果停在地面上,那第二天可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林区的拖拉机都是烧煤油的,没有柴油机,因为柴油机在哪个温度下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组里 ...

烧柴油的发动机是不是也可以烧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