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的十大争议话题之六

楼主(2025-01-24):
β值在晶体管收音机电路中的作用
β值即共发射极低频电流放大系数,同hFE(也有称hFE为共发射极直流电流放大系数),实际值相同。
在低频电路中,β值与增益正相关,但并不是成正比。
低频功率增益计算公式为Kp(db)=10lg(β·β·RL/Ri)。
某低频放大器β=100,RL=2K,Ri=2.6K,Kp=10lg(100·100·2/2.6)≈38.9(db)。
若改为β=50,RL=2K,Ri=1.3K(β值下降50%输入阻抗也下降50%),Kp=10lg(50·50·2/1.3)≈35.9(db).
由上述计算可知,β值相差一倍,功率增益仅相差3db,不足增益值的10%。若计算电压增益,则增益相同。
在高频电路中,β值与增益无关,但与输入阻抗有关。
高频功率增益计算公式为Kp=10lg(Yfe/4Yre)或10lg=(2|Yfe|/4ωCc),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公式中的Yfe为正向传输导纳,与Ic成正比,与增益成正比,中频时的Yfe≈Gm,Gm=Ic/26·1000(mS),与频率关系不大。
Yre为反向传输导纳,与频率成正比,与增益成反比,高频小功率(电流≤50ma)管的Yre约5~8μS(465KHz时)。
Cc(Cob)为集电结电容,与增益成反比,3AG1约7pf,3AG21约3pf,3DG6约4pf,东芝高增益管2SC2669约2~3.2pf。3GD6的Cc并不是很小。
从上述计算可知,高频电路的增益与集电极电流成正比,与Yre、Cc成反比,从管子参数考虑要提高增益应选择Cc小的管子。
β值对高频电路的影响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高β值管的输入阻抗高,对前级的反射阻抗高,会提高谐振回路Q值和信号电压,容易导致自激和啸叫,可以在谐振回路并联100~200K电阻强制降低Q值来避免。
二是对一次AGC有影响,因一次AGC是利用直流反馈降低一中放Ic,从而减小Yfe来实现增益控制的。如果一中放管β值低,同样的控制电压下一中放电流变化小,将达不到预期的控制效果,故β值不宜小于50。
最后提下输入阻抗和Cc。
高频电路中的晶体管输入阻抗Rie等于直流输入阻抗(rbe)和输入电容(Cie)容抗的并联值,频率较高时还要考虑rbb。小电流高频管的Cie约32~52pf,平均值与频率对应的容抗约8.2K,直流输入阻抗rbe=26β/Ic,β=100/Ic0.5ma时rbe约5.2K,并联值约3.2K,不是有些机友所说的几百欧至1K多。输入导纳gie的倒数即Rie,已包括Cie的并联因素。
至于Cc对输入阻抗的影响,采用中和电容的锗管电路一般认为Cc已抵消,硅管的Cc很小可以忽略,对阻抗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增益与β无关,但是与fT关系很大。

与β还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早期由于造出来的晶体管的截止频率不能做得太高的无奈之举。不然高级的机子要装高放干嘛。在变频之前如果信号得不到一定量的放大,实践证明,在变频中是出不来信号电台频率的465来的。后面的放大都是无济于事的。不然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牡丹941机子干嘛?

在60年代,一只大盖帽п403a 起初要80多元,后来才降到14元,这只管子后来国产的有了,名子叫3AG14A,国产另一类似型号叫3AG1D或3AG!E 但是产品里还有一个指标是噪声系数什么的。

网友B:
高频增益与β无关,但是与fT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增益与β无关,但是与fT关系很大。

是的!
高频增益计算公式已包括频率参数,Yre和Cc对增益的影响都与频率有关,是综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β还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早期由于造出来的晶体管的截止频率不能做得太高的无奈之举。不然高级的 ...

β有50足够了。太大只会制造噪声。

网友C:
您既然知道东芝c2669,就应该知道东芝c2714(=2668)在手册里说过1mA集电极电流在100兆gie高达2.9mS吧。。和直流beta算出来的低频rbe=beta*26/Ic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既然知道东芝c2669,就应该知道东芝c2714(=2668)在手册里说过1mA集电极电流在100兆gie高达2.9mS吧。。 ...

这有什么奇怪,严格的说还是100兆时的Cie容抗和rbe 的并联值,只不过容抗远小于rbe、容抗成为Rie的主要构成部分,rbe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奇怪,严格的说还是100兆时的Cie容抗和rbe 的并联值,只不过容抗远小于rbe、容抗成为Rie的主要 ...

呵呵,东芝明确说cie只有10pF哦,可不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东芝明确说cie只有10pF哦,可不是电容惹的祸

10pF就夠大的了,100MHz時的容抗只有159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增益与β无关,但是与fT关系很大。

β是電流增益,與fT關係大,當然高頻增益關係就更大了。比如通用管2N3904,fT300MHz,低頻β=300,增益極點頻率為1MHz,高於1MHz,按增益帶寬積計算,在30MHz時的β就只有10了;具體設計的時候,這個值還要按極點頻率處增益下降3dB計算,實際的電流增益是7,同樣的負載上得到的功率肯定變小,這個沒法說功率增益與β無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pF就夠大的了,100MHz時的容抗只有159歐姆。

但是大脑老师,东芝分开写了gie与cie,并且导纳中用字母g表示的也是实部
所以不论10pF电容的容抗只有159欧,管子输入阻抗的电阻性成分就是345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东芝明确说cie只有10pF哦,可不是电容惹的祸

共发组态的晶体管输入端,等效电路为rbb串联Cie容抗和rbe 的并联值。
rbe约2.6K,Cie=10.2pf在100MHz时的容抗约156Ω,并联值约147Ω。
gie=2.9mS的等效输入阻抗约345Ω,大于上述并联值(345Ω-147Ω=198Ω)。
电阻在交流状态呈感性(实际是趋肤效应),几十欧的rbb在100MHz信号下等效电阻增至198欧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rbb·Cc对高频放大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对于实际电路要根据基本原理严谨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网友:
请楼主将前五大话题的链接发这个帖子里供大家一并学习

网友E:
β值是直流放大倍数,仅是晶体管的一个参数,用一个参数去给电路下结论(例如:因为β值高,所以XXX),都是以偏盖全,当然会引起争论无数。
如果这个参数能包打天下,晶体管设计生产厂家就不用费心费力去测定标注其他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β值是直流放大倍数,仅是晶体管的一个参数,用一个参数去给电路下结论(例如:因为β值高,所以XXX),都是 ...

谢谢关注!
本帖仅对β值在低频和高频电路中的有限作用逐一分析,依据的都是基本原理,没有夸大也没有贬低β值的作用,好像没有以偏概全。
不合理之处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本帖仅对β值在低频和高频电路中的有限作用逐一分析,依据的都是基本原理,没有夸大也没有贬低β ...

版主这么严肃认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补充内容 (2025-1-28 09:40):
我最初以为题目所说的“争议”是楼主摆擂台,摆出双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让大家发表意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β值是直流放大倍数,仅是晶体管的一个参数,用一个参数去给电路下结论(例如:因为β值高,所以XXX),都是 ...

β不是直流放大倍数,Hfe才是直流放大系数。业余常把它们混为一谈。β值在曲线的各处是不同的,它是Hfe曲线的导数,即在某点的增量Ic增量Ib的比当增量Ib趋向于零时的比值。

网友F:
       对于Hfe我一直理解为是低频的放大倍数的表示方法,因低频放大倍数与直流放大倍数很接近,所以可以认为Hfe即是直流放大倍数,也是低频交流放大倍数。
      β表示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总称。即包含低频又包含高频,有些材料为了区分是高频的 β还是低频β,把低频的表示成β0
      在三极管手册中给出Hfe时,应该给出完整的测量条件,如Vce=6V,f=1KHz,Ie=1mA等。由于低频放大倍数与直流放大倍数非常接近,所以一些三极管给出Hfe的测试条件时,将f=多少KHz的条件忽略。

网友:
成功把话题带偏。
所以定义不严谨,自然会带来争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于Hfe我一直理解为是低频的放大倍数的表示方法,因低频放大倍数与直流放大倍数很接近,所以可以认 ...

Hfe曲线应该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曲线(我们在万用表中测得的即是在1.5V电压下,在某个Ib下的此值),既不是高频放大倍数,也不是低频放大倍数。而是在某个测试或是工作条件下Ic与Ib的比值。因有多个测试条件,所以某些手册图中往往画有多条曲线。Hfe曲线的起始部分一般都比较陡,到最后变得成水平样子。表示此以后Ic处于饱和,即使Ib再增加, Ic也不再增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fe曲线应该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曲线(我们在万用表中测得的即是在1.5V电压下,在某个Ib下的此值) ...

这就是个人在理解上的差异,有些资料上为了区分将直流写成hFE,将交流的写成hfe.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个人在理解上的差异,有些资料上为了区分将直流写成hFE,将交流的写成hfe.

有根据!

但一般来说"Hfe"指的是“共发射极低频小信号输出交流短路电流放大系数”,而“β”是集电极电流Ic与基极电流Ib函数关系的表达式(即β=Ic/Ib)当Ib趋向于零的的函数值,这是两码事。

当然在晶体管的放大区,Hfe的值和β的值是基本相等的,但如果要说起自动增益控制AGC,及AGC是正向的还是反相的,只得拿Hfe的整条曲线在某处的β值来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β值是直流放大倍数,仅是晶体管的一个参数,用一个参数去给电路下结论(例如:因为β值高,所以XXX),都是 ...

我記得當年因爲β不能充分描述不同頻率下的行爲,故提出hfe的不同大小寫來區分不同頻段的放大能力。後來看到國外資料上是將β作爲一種隨頻率變化的放大能力參數使用,因而對此就不再有什麽疑問了。事實上,用隨頻率變化的觀念去使用β,會覺得很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當年因爲β不能充分描述不同頻率下的行爲,故提出hfe的不同大小寫來區分不同頻段的放大能力。後來 ...

先生还是没有搞清楚hfe与β的关系。一个是X轴的横座标是Ib,Y轴的纵座标是Ic, 另一个是δIc与 δIb之比。这是两码子的事。晶体管的截止频率和噪声系数又是衡量晶体管另外一码子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生还是没有搞清楚hfe与β的关系。一个是X轴的横座标是Ib,Y轴的纵座标是Ic, 另一个是δIc与 δIb之比 ...

不需要“搞清楚”,搞得太“清楚”,會讓您沒方向的,您提的那麽多問題讓我感覺一點不錯。

网友C:
俺没啥文化,自学的一知半解。
在心目中β或hFE这俩都当做直流量看待,求完静态偏置便抛开不管。
遇到高频端口阻抗时从不自己算。只从手册上找Y参数或S参数。也有用spice模型仿真出阻抗的。
音频(<10k)只做过闭环负反馈电路,输入输出阻抗与管子参数几乎无关联。
对长短老师提出的概念非常陌生

网友G:
怎样将手册上的S参数换算为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样将手册上的S参数换算为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gie为输入导纳,goe为输出导纳,倒数即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没啥文化,自学的一知半解。
在心目中β或hFE这俩都当做直流量看待,求完静态偏置便抛开不管。
遇到高 ...

“老師”之謂就免了,所謂概念陌生不是真的吧。β隨頻率變化的曲綫能以波德圖的方式作出來,這不正是您熟悉的方式麽?changwanren老師的這個帖子裏有相關計算公式,不妨參考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没啥文化,自学的一知半解。
在心目中β或hFE这俩都当做直流量看待,求完静态偏置便抛开不管。
遇到高 ...

你如果装过晶体管的黑白或是彩色电视机话,你就会知道这个AGC和收音机里的AGC有什么不同的了,要如何调试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搞清楚”,搞得太“清楚”,會讓您沒方向的,您提的那麽多問題讓我感覺一點不錯。

前辈是受人尊敬的大咖,小人不敢冒犯。但我总觉得对频率的升高,放大器的晶体管对交流信号的放大能力会逐步地降低,特别是对于50兆周以上的交流信号更是如此。但我想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去过分地刻意追求和计算,只要懂得一点道理就够了,何况手册上也说不太清楚,我们装修电视机和收音机也基本用不着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是受人尊敬的大咖,小人不敢冒犯。但我总觉得对频率的升高,放大器的晶体管对交流信号的放大能力会逐 ...

先生客氣了,給我戴這麽高的帽子,在下是受寵若驚啊。晶體管的交流放大能力隨頻率升高而降低是一個共識,我想我們之間還是有共同語言的。我是覺得,只要抓住一些參數的本質,結合有效的簡單工具,判斷放大器的質量不是一件難事,相信您也是有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