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z轴回机器零方向问题

楼主(2025-01-25):
请高手'指点,Z轴工作方向正常,往上正值,往下负值。但是机械回零应该往上走,现在是往下走,可以设置改往上走吗?

楼主:
找到设置地方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些专业设备的问题,还是得找厂家售后。

网友:
   重新安装mach3 把z轴方向由原来的高电平改为低电平(或者原来的低电平改为高电平)

网友:
机械回零是说机械原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