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号电池在MF47表电阻各档内阻测量及影响

楼主(2025-01-25):
一节2号电池空载电压1.5374V,现在MF47表电阻各档用指针满偏测量,即用各档内阻作负载,中值为16.5。
测得电池两端电压数据如下:
X1K档1.5366V,X100档1.53332V,X10档1.516V,X1档1.423V
根据公式r=(E-V)/V*R计算得:X1K档8.6欧,X100档4.5欧,X10档4.5欧,X1档1.3欧
(r为电池内阻,E为电池空载电压,V为有载电池两端电压,R为各档内阻)
结论:
1、电池在不同负载下内阻大小不同。
2、对电阻档有影响,低档影响大。如X1档为1.3欧,加上保险丝0.4欧,两表笔0.6欧,该档分流电阻15.3欧,总为17.6,比中值16.5大,误差6.7%
欢迎大家讨论。

补充内容 (2025-1-25 14:28):
X10档为2.3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这个电池内阻的目的是,想了解电池在不同负载情况下,内阻大小及变化趋势,以及对中值测量 ...

你的意思我大约了解,你的表在测量时候应该是欧姆档不准,我们先定义原表出厂中值是1.65K(以100欧姆挡为参考),如果测量出电阻偏大,假设是1.83K,那么按照我的经验,你的这个表实际的中值就是大约1.83K,通过计算将这个档位的内阻调到1.83K(加大原来的电阻)。通常是因为“几号盘”的原因才会出现这情况。

你现在测量准确,可能厂家已经换表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头的满偏电流45.3uA,半偏是21.5uA,而电路是按满偏46.2uA设计的。我调整电路把50uA档半偏示值与实际 ...

电阻挡的灵敏度要低很多。1K挡是90微安。

网友:
6.7%的实验误差有点大,实验数据误差要求一般不超过3%或5%。

网友:
我对Rx1的杂阻计算是,电池内阻0.5,表笔0.5.保险丝0.5,加起来实际上少于1.5。如果表0.6,应该考虑换了。

网友:
至于。每一档的测量:
你的:X1K档1.5366V,X100档1.53332V,X10档1.516V,X1档1.423V
我的:X1K档1.5427V,X100档1.5447V,X10档1.5448V,X1档1.5449V

我的表是金川47-6,中值16.5的表,

网友A:
用天宇MF47L得出:
X1K档3.105V,X100档3.110V,X10档3.111V,X1档3.111V

以上两个测量都和楼主的越底档,电压越小相反。

不好意思,我不是测量电池两端,没细致看你是的电池两端,我是测量表笔插孔。

网友B:
干电池内阻与负载电流应该是成正比的,电流越大、电池内阻就越大,你的结果正好相反
伏阻法的精度与负载电阻有关,内外阻相等时误差最小,最接近的是RX1。
另外,RX10的计算结果是2.3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天宇MF47L得出:
X1K档3.105V,X100档3.110V,X10档3.111V,X1档3.111V

         我测这个电池内阻的目的是,想了解电池在不同负载情况下,内阻大小及变化趋势,以及对中值测量的影响,比如一般大家测量中值是将欧姆调零后,把电池拆下,短接表笔,然后用数字表测量电池仓正负极电阻,获得该档内阻。
        我也用测量可调电阻的方法,调节电阻使指针半偏(居中),然后再用数字表量可调电阻,得出中值。然而我测量一台表的中值,两种方法得值相差较大,拆下电池的是17.18K,而用可调的是18.5,均不是理想的中值16.5。一时想不明白,最后我认为是表的线性不好,满偏和半偏位置的相对误差(精度)是不一样的,欧姆调零是在满偏,而我后一种方法是在半偏“调零”。
        不过我这表的刻度中值是18.3(电路是按16.5设计的),正好歪打正着,测量电阻不是偏大,而是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电池内阻与负载电流应该是成正比的,电流越大、电池内阻就越大,你的结果正好相反 。
伏阻法的精度与 ...

“根据公式r=(E-V)/V*R计算得:X1K档8.6欧,X100档4.5欧,X10档4.5欧,X1档1.3欧”

x10的值是2.3,我复制X100的档的文字没有改过来

我知道这种方法精度不高,我主要是想了解电池在表内“这种环境下”是如何工作的,可以认为是测量“动态内阻”。抛开这个工作场景测试电池就另当别论了。
比如钮扣电池你用12欧负载放电可能认为是坏的,而它工作在电子表中精力充沛。还有9伏叠层电池,据说工作在X10K档内阻“高达”1K。

我知道,当电源的内阻和负载电阻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否则都处于不匹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大约了解,你的表在测量时候应该是欧姆档不准,我们先定义原表出厂中值是1.65K(以100欧姆挡 ...

这个表头的满偏电流45.3uA,半偏是21.5uA,而电路是按满偏46.2uA设计的。我调整电路把50uA档半偏示值与实际值搞一致,这样表在中间三分之一刻度内读数较准,兼顾两头误差减小。等会开一个帖子专门讨论。

补充内容 (2025-1-26 07:16):
我这里主要是对电压档电流档改善误差说的,不是指电阻档。

网友:
我用的几块南京电表厂的15V版本的,遇到最多的就是保险丝座接触不好或者保险丝内阻过大,一般情况下电阻档用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挡的灵敏度要低很多。1K挡是90微安。

我这里主要是对电压档电流档改善误差说的,不是指电阻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主要是对电压档电流档改善误差说的,不是指电阻档。

电压档遇到线性好的主要是靠运气,但是高档的例外(据坛内说的应该是MF35以及MF18),其余的基本都是线性有问题,不管是内磁外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