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J2465-2型信号发生器加装频率微调和外挂数显

楼主(2025-01-25):
J2465-2是一种教学型的学生信号源,虽简易,但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体积不大,平时放身后书架上,也算经常用,觉得方便实用。
不足之处有两点:
1)指针式频率显示的刻度盘误差较大,不是能够校准的,因为低端准了高端就不准,也许是厂制时对数频率型的误差没有精校(内部采用365复旦空气双连),最简单的刻度方法应该是用高精度信号源描点后再复制;
2)  频率主调旋钮不便于细调,对照数显时找一个准确频率点(比如465)反反复复很费事。

终于在春节前下决心做2点改进:频率数显、频率微调------------------------------------------

1)外挂一个数显模块

    某宝前一段购得PLJ-6LED-A频率显示模块(之前多次外露、夹线使用);可任意设置中频,这里为0中频;
    电源DC 5~15V,这里采用2节18650,静态电流11~15mA;  测量范围100k~65MHz,灵敏度不大于60mVPP,精度10Hz.....其余不赘述。
    现在:加电池盒、加信号线、3.5插口、香蕉插头(配2465信号源用)、外壳。
    该模块内部信号耦合电容是104P(虽是BF998前置放大,但有双向4148限幅),怕对信号源负载太重,外部串联47P的小瓷片(实际还大了,以后根据情况还应该再小)
    对信号源来说,安装方式采用外置(模块依然可独立使用,2465内部装不下,也不便对金属部分开窗等)。

2)内部加装微调电容

     打开金属后盖,在空白处加装一个约30P的微调电容,该电容是早年玩单管FM时自制的可变(有机可变270P的拆后只保留一对片);
     微调电容的安装也采用最简方法---502粘;加旧旋钮;
     原设想通过微调能够从某一固定频率处,前后共计扩展30kHz(即+/- 15kHz),但固定后由于分布电容增加,实际未达到30kH的范围,只有20kHz左右。

使用效果:
    可细调频率值到个位数,低端可以做到0.1kHz加减的 , 目前在465处没有问题;
    但高端实际上有人体感应,并不方便,个位数是没有问题的。要想彻底调出0.1Hz,得加一个塑料长轴。暂且觉得没有必要。
    该信号源+频显外置模块自身性能都不错,调至465kH后,几个小时内显示屏的小数点后一位能稳定一直不变(期间手靠近可变会有变化,手撤离后还是那个频率)。

    结果满意。图片不会压缩,后手机集中插入,致歉。

补充:多谢版主鼓励!

补充内容 (2025-1-25 15:43):
谢谢海版的鼓励!

楼主:
图片来了,想拍微调时的视频但无法上传。

西瓜视频链接---信号发生器加微调https://v.ixigua.com/AGIOwQzH-6w/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今日头条的链接 ==      https://m.toutiao.com/is/O4p8dTtFTI4/ -  今日头条

电路图中,微调电容是加在双联的两个定片接线处的。
由于不想破坏面板(其实空间也不允许),微调电容装在内部的缺点是必须打开后盖的,但事实上购入这个信号源至今我一直都没有加后盖螺丝,后盖本身就卡得紧,另外打开后盖使用也有利于提高LC线圈直接辐射给收音机,对我个人来说是合适的。
这种改造方法没有技术含量,仅供参考。

网友A:
我有两个2465过年大处理了,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2465过年大处理了,看我的帖子

这是惠及有需要的坛友了 ,我个人觉得J2465-2是物美价廉的传统产品,当然与当前的各种数字信号源不能相比。

楼主:
由于所加的微调电容没有加开关甩掉,最高频率降至1557.

补充内容 (2025-1-25 15:41):
后面再加一个小开关或插拔2P插头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想拍微调时的视频但无法上传。

西瓜视频链接---信号发生器加微调https://v.ixigua.com/AGIOwQ ...

不错,信号发生器外挂频率计精确显示频率,这6位LED频率计的输入不加前置放大应该也可以显示吧?

楼主:
估计也行,我加了47P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