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F47指针表线性差误差大修改电路得到改善

楼主(2025-01-25):
表的线性和误差见下图:

调整前的具体表现

这个表头的满偏电流45.3uA,半偏是21.5uA,而电路是按满偏46.2uA设计的。且校准表的量程也以满刻度对齐的。我调整电路把50uA档半偏示值与实际值搞一致,这样表在中间三分之一刻度内读数较准,兼顾两头误差减小。计算过程略,具体改法见下图,在50uA/250mV档并一个91K分流电阻(图中红色),然后调整表头微调电阻(约为700欧)使50uA档内阻为5K,即可。

为什么这样调整?因为我现在测量的电压常见的有3.3V、5V、12V、18V、24V等,这些电压都落在10V和50V量程的左半部分,而调整前这一段反而是误差最大的。调整后接近满量程会误差大些,但一般不会测满,如果被测值较大,换为高一量程,尽量使指针落在中间区段,会测量准确些。
调整后的效果如下图,已满足我的一般测量要求:

网友A:
不应该呀,这种情况是否机械问题,游丝以及表头装配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参照物数字表,不要以为数字表天下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参照物数字表,不要以为数字表天下无敌了。

数字表与可调电源显示的数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这种情况是否机械问题,游丝以及表头装配问题。

当然与装配等机械问题有关,但那暂时还不会弄

网友:
表头满偏电流差不多高了1uA,

网友B:
这么处理,是想绕开欧姆档吗?我竟然没注意宁宇47A的中值也是18 ,那个改18.3的又是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处理,是想绕开欧姆档吗?我竟然没注意宁宇47A的中值也是18 ,那个改18.3的又是啥牌子的?

         比如一般大家测量中值是将欧姆调零后,把电池拆下,短接表笔,然后用数字表测量电池仓正负极电阻,获得该档内阻。
        我也用测量可调电阻的方法,调节电阻使指针半偏(居中),然后再用数字表量可调电阻,得出中值。然而我测量这台表的中值,两种方法得值相差较大,拆下电池的是17.18K,而用可调的是18.5,均不是理想的中值16.5。一时想不明白,最后我认为是表的线性不好,这个表头的满偏电流45.3uA,半偏是21.5uA,而电路是按满偏46.2uA设计的。我这改表头是按满偏43.1uA计算表头电路的,满偏和半偏位置的相对误差(精度)是不一样的,欧姆调零是在满偏,而我后一种方法是相当于在半偏“调零”。
        不过我这表的刻度中值是18.3(原电路是按16.5设计的),正好歪打正着,测量电阻不是偏大,而是刚刚好

这个标的是宁宇,可能是小作坊生产调试没通过的产品,到手时有两个电阻装错,三处虚焊

改18.3的是一样的未通过产品,也有多处错误,但表头线性好的多,所以欧姆档分流电阻要改。

网友B:
18.5k是线性造成的假象,17.18K主要原因是调零,RX1K是各档中对此最敏感的,理论范围是17.271k~14.537k。也就是说,在标称电压下,若电阻误差不大,各档的真实内阻仍然是16.5。
7楼的意思是,若无别的想法,为啥不直接给裸表头并电阻降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5k是线性造成的假象,17.18K主要原因是调零,RX1K是各档中对此最敏感的,理论范围是17.271k~14.537k。也 ...

7楼的意思是,若无别的想法,为啥不直接给裸表头并电阻降灵敏度 ?

当时也直接给裸表头并电阻降灵敏度 ,由于测量交流电不准(后来检查是开关板焊点间轻微漏电引起的,在另一帖已说明),我怀疑改变了50uA档的5K内阻不准,于是在50uA档并了电阻使内阻还是维持5K,就没有改变了。也考虑电流档和电压档都是以50uA为基础档,并把交流档的二极管也改接到2.69K的另一端,所以就这样不想改了。由于电阻档那个10K可调电阻调节范围足够大,也正好如上所述,歪打正着,所以对电阻档也就这样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18中值的表。
现在47表中值有:16.5、18、20、22、23,楼主表中值是18,电阻数据是16.5的。我的头像的中值23,电阻值数据是22的。

网友:
我有一个U101的表,与楼主的差不多,现在将灵敏度调到101μA,平衡一下误差。楼主是接上电阻分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7楼的意思是,若无别的想法,为啥不直接给裸表头并电阻降灵敏度 ?

当时也直接给裸表头并电阻降灵敏度 ...

你在这说的交流电压挡在表头接分流电阻后,应该是偏小,将整流的那一个换成4148或者2Ap9应该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这说的交流电压挡在表头接分流电阻后,应该是偏小,将整流的那一个换成4148或者2Ap9应该可以改善。

ok,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