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磁棒收音机收台并不多

楼主(2025-01-25):
我有台环球901收音机,是10年前收了卖而没有卖掉的,里面中短波各用一根磁棒,中波用的是200mm磁棒,短波用的是203mm磁棒。看着挺唬人,很长时间内,我以为它的灵敏度很高,但那时没有时间试听。

一直以来,看到没有短波磁棒的短波收音机,心里就像打了折扣一样不舒服,看到中短波合用一根磁棒的收音机,心里也有打折的感觉。只有看到中短波各用一根200mm磁棒的收音机,心里才舒服。

最近几年偶尔拿出来试听,发现它的中波灵敏度很一般(我已统调过),短波不用外接天线收台也少,甚至同类收音机没有短波磁棒只有拉杆天线的,收台比它多很多。

看过它的说明书,中波灵敏度也只是1mV/m,并不出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短波带磁棒的两波段机,短波都是4~12MHZ,而现在6MHZ以下的电台数量不多,这先造成了台少的感觉,而从 ...

其实中频偏离465KHz问题不大,没有资料证明455KHz比465KHz优越,反之亦然。主要是各中频变压器要统一在一个频率上。

网友B:
那是你没调整好,调整好的比拉杆天的灵敏度高多了。我有一台海燕B411,改的短波,使用内置磁棒天线,灵敏度比SR286高得多。

网友A:
没有调整到位,最近修了多台凯歌4B15和海燕B321,短波都是带磁棒的,做好短波统调灵敏度很高且抗干扰能力强,如果再外接天线各种噪声一下大了很多,不如用磁棒的干净

网友:
对于统调没有问题的老锗管机,适当提高变频、二中放的静态电流,能有效提高灵敏度。

网友C:
面向工农兵全国联合设计的601中波灵敏度都达到0.2mv/m,短波灵敏度也在0.2—0.3mv/m。你的机子大概不在状态,短波磁棒天线的Q值能达到200,比输入线圈高多了,所以镜像台肯定也少了。

网友D:
好像很多老收音机,短波磁棒比中波磁棒短

网友:
现在干扰太多,短波比中波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面向工农兵全国联合设计的601中波灵敏度都达到0.2mv/m,短波灵敏度也在0.2—0.3mv/m。你的机子大概不在状态 ...

不知道全联设计的收音机,中波实际灵敏度是不是很高,一直想买个凯歌4B15A,又怕买了不咋滴.....

我觉得飞利浦AE3205中波灵敏度就很不错.

网友A:
大多短波带磁棒的两波段机,短波都是4~12MHZ,而现在6MHZ以下的电台数量不多,这先造成了台少的感觉,而从我打理过的这类机器看,都存在中频偏移和统调失谐现象,即便是认为什么原装无修出厂状态之类的机子也是如此,从现象看都是中频偏高,大致都从465偏到了470KHZ以上,判断应该是经过几十年的存放,中周的磁芯材料变化(应该是导磁率降低)引起的,这会引起统调的失谐,特别是对短波的低端灵敏度影响很大,重新校准中频,做好中短波的统调,打理后用户的反馈信息是晚上短波电台密密麻麻,稍一动就是一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调整到位,最近修了多台凯歌4B15和海燕B321,短波都是带磁棒的,做好短波统调灵敏度很高且抗干扰能力强 ...

和所处环境有关,我在没干扰的山区,用拉杆天线收音机听短波,音质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调整好,调整好的比拉杆天的灵敏度高多了。我有一台海燕B411,改的短波,使用内置磁棒天线,灵敏度 ...

中波统调过了。短波没动。这机的短波接收范围是4-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很多老收音机,短波磁棒比中波磁棒短

是的。有的干脆省略。比如我有台长风CF-2机芯,甚至省略了短波磁棒。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一般都不再用短波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中频偏离465KHz问题不大,没有资料证明455KHz比465KHz优越,反之亦然。主要是各中频变压器要统一在一 ...

如果短波磁棒有骨架问题不大,没有骨架影响统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全联设计的收音机,中波实际灵敏度是不是很高,一直想买个凯歌4B15A,又怕买了不咋滴.....

...

肯定比AE3205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中频偏离465KHz问题不大,没有资料证明455KHz比465KHz优越,反之亦然。主要是各中频变压器要统一在一 ...

问题是原来统调是按照465调整的,现在中频都不对了统调肯定失谐了,,反之你要是把中频调整到455照样还要统调,因为和原来的中频不一样了

网友:
现在短波电台 本来就少,不像以前密密麻麻的。

网友:
短波意义一不可同日而语。
广州以前是等着晚上收听澳洲广播电台广播,因为有半小时的粤语歌曲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短波带磁棒的两波段机,短波都是4~12MHZ,而现在6MHZ以下的电台数量不多,这先造成了台少的感觉,而从 ...

这类毛病大多是中周、磁棒天长日久被喇叭的磁性所磁化,以致导磁率改变,电感量改变,引起失谐。可以自己用外磁喇叭的磁性来做这个破坏性的试验,注意,这个实验是破坏性的!这种毛病是几乎没有办法消磁的,只得重新调整电感量,使谐振点符合要求。调整以后如果经过长时间后磁性正常了,不知何年何月再来调整一次。所以新装收音机的扬声器尽量要选择内磁的,为了节约金钱,暂时用了外磁扬声器,免不了会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原来统调是按照465调整的,现在中频都不对了统调肯定失谐了,,反之你要是把中频调整到455照样还要 ...

短波我不怎么会调,遇到中短波收音机,我一般只调好中波,偶尔微调一下短波,效果如果没变好,微调电容,磁帽调回原位。

网友:
只要是不带短波磁棒的短波收音机,我都不喜欢,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三波段中短波1.5v带短波磁棒的收音机是山花c153,可以说是我的梦中情机,山西汾水两波段带短波磁棒1.5v收音机也可能是两个绝唱了。
短波磁棒收音机不见得灵敏度不如不带短波磁棒的短波收音机,因为短波磁棒收音机也有带拉杆天线或者外接天线的。
为什么我喜欢短波磁棒的收音机呢?因为短波磁棒属于磁接收,抗干扰能力强,而拉杆天线属于场接收,抗干扰能力为零。

网友:
用磁棒天线的短波收音机都是很多年前生产的,统调跟踪是否良好,可以用铜、铁验证,但是在没有仪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的情况下,用电台信号调整可能会调好,也可能会调得更糟糕。超外差收音机,信号回路谐振频率比振荡频率可以低一个中频也可以高一个中频,中波收音机的接收频率不高,接收频率范围也不大,出现信号回路调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短波就很可能出现信号回路调到镜像频率的情况。短波收音机的信号回路调谐在镜像频率,那么收音机的灵敏度就会变得很低。
以前的老收音机使用磁棒天线,短波信号回路是调谐的,但大多没有高放,因此选择性相对较强,但是灵敏度未必很高,尤其是省去短波提升器的收音机,灵敏度还会更差一些。现在的集成电路收音机,除了二次变频机型之外,大多信号回路是每个波段设置一个通频带很宽的固定带通滤波器,只有振荡频率是可调的,镜像干扰问题更明显,有些机型还增加了9018天线放大器,灵敏度是高了,选择性差,经常接收到镜像频率的电台,收台多可能只是假象。

网友:
一般使用者的直觉,短波磁棒也就那么回事,后期收音机基本都不用这玩意儿,直接用拉杆天线完事。短波统调比较麻烦,稍不注意就搞到镜像频率了,,,,
至于电台,白天31、25、19米波段较多,早晨或者夜间41、49、60、75米波段信号不少,其他波段电台很少。
楼主那里既然电磁环境好,直接一根长天线伺候,对于老晶体管基本有效。不少老鸡都有外接天线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