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1万用表无法调整

楼主(2025-01-25):
小时候的一台500-1万用表,突然有一天没有阻尼了,那时候啥都不懂,没敢修,今年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来了,打开看了看,发现只是里面一个电容失效了,在论坛里面找了图纸,换了一个10微法50伏的电解电容,阻尼恢复了部分,但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然后又按照大佬们的方法,10千欧电阻串100微法电容再并联到表头两端,完成后阻尼很好,但测量不准,试着按照坛里说的先调整50微安档,发现满量程的时候优利德136显示只有41微安,调整背后的鱼叉电阻到底了,表针只能动一小格,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这是背面内容,请问是不是有电阻阻值不对啊?

网友:
查一下电流档是不是有地方开路了

网友:
41微安是裸表头的灵敏度,这说明构成50uA表头的分流断了,没分流肯定调不了。
重点查下DCA的线绕电阻,尤其是2.25k(线最细,容易霉断)。

楼主:
谢谢!明天查一下看看

楼主:
最后查到毫安档675欧线绕电阻不对,实测1.18k,太细,根本不敢拆,买的680欧电阻里面挑了一个674欧的换了进入,话说这种小电阻功率够吗?要不要多用几个并联到675欧已提高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查到毫安档675欧线绕电阻不对,实测1.18k,太细,根本不敢拆,买的680欧电阻里面挑了一个674欧的换了进 ...

问题解决了吗?这点变化不至于无法调整和失阻尼,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这点变化不至于无法调整和失阻尼,应该还有问题。

解决了,换了675电阻后,50微安档勉强可以调满,差了那么一丢丢,小半格,鱼叉电阻往右调到底了,应该是年久失磁了,全部电阻检查了一遍,11.4千欧变大为13.6千欧,150千欧变大为168千欧,计算后并联合适的电阻到标称误差%0.005以下,直流10/2.5档位恢复,现在各档位与数字表对比算是很一致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