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ICM7216D频率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1-25):
最近由于频率计坏了,就准备用ICM7216D电路自己作一个。电路图如下: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给你个PCB 版图参考一下。

ICM7216D频率计(小板).zip

楼主:
做好以后发现小数点后面只能显示一位数字。

网友:
发错地方了,应该移到仪器板块

楼主:
上图是465Khz,下图是12Mmz。

楼主:
望各位老师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0.1. 1。 10.秒.时基转换开关装了吗

楼主:
装了,但时只有第一个挡灯能使,打到第二个挡时第一,第二个灯都亮,打到第三个挡时一,二,三个灯都亮,打到第四个挡时,一,二,三,四个灯都亮。

网友:
档位开关可能接的不对,

网友:
你看看芯片的13脚是怎样接的?

楼主:
顽童50老师,13脚是空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以后发现小数点后面只能显示一位数字。

芯片7216D的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串联一个1N4148接芯片的3脚试试......
我的那个PCB版上画了3个4148二极管的位置,只接最下面的那个4148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50老师,13脚是空脚。

我发的那个layout6.0的文件你可以打开吗?已有下载这个软件吗?

楼主:
顽童50老师,你发的那个layout6.0的pcb文件我看见了,明天我再仔细看一下。

明天我再把芯片7216D的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串联一个1N4148接芯片的3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但时只有第一个挡灯能使,打到第二个挡时第一,第二个灯都亮,打到第三个挡时一,二,三个灯都亮,打 ...

问题应该是没有加隔离二极管,你先给1脚与3脚之间接一只1N4148隔离二极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50老师,你发的那个layout6.0的pcb文件我看见了,明天我再仔细看一下。

明天我再把芯片7216D的1脚通 ...

问题就在这里,祝你成功!

楼主:
顽童50老师,把芯片7216D的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串联一个1N4148接芯片的3脚是外接工作模式,我这个电路没有使用恒温晶振。

网友:
參考下我的解決方法:模块式8位频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50老师,把芯片7216D的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串联一个1N4148接芯片的3脚是外接工作模式,我这个电路没有使 ...

我设计板子时预留了“五十四所温补晶振”的位置,实际做时也没有使用温补晶振。主要是想做一个便携式的频率计、内置18650电池+5V升压板做电源,如果使用温补晶振就必须使用交流电源供电了,家里有台式频率计了。
不过、你目前的问题不是使用外部晶振的问题。使用外部晶振与使用内部振荡器的区别好像是24、25、26脚之间连接不同,你的问题还是出在1脚功能选择上。
我以前做过这个频率计,这次只是按图重做,具体原理细节有点记忆模糊了......https://wenku.baidu.com/view/5a9 ... 1%E7%8E%87%E8%AE%A1
你仔细看看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楼主:
顽童50老师,我今天实验7216D的1脚通过一只10K电阻串联一个1N4148接芯片的3脚的方式失败了。您介绍的这篇文章我仔细看一下,谢谢您。

楼主:
我的ICM7216D频率计实验成功了。我把集成电路的锁紧插座换成了圆孔插座,7216d功能就正常了。原因是锁紧插座质量不良。

楼主:
在这里谢谢各位老师的热情指导。

楼主:
谢谢顽童50老师给我提供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