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100W的超声波清洗机,输入功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5-01-26):
一台的价钱收了两台超声波清洗机,都是标称120W,2个振子的3L机器。其中一个缺了电路板,打算抄板复刻一台回血顺便弄懂原理的。但发现完整那台清洁效果没想象中给力,测量功率计220V的输入功率才90W左右,这不对吧。不知道这种机器的驱动板转换效率是多少?驱动板和图中几乎一样的结构:

我说清洁效果没想象中给力,是把用了好几年的铜钥匙放进去加了点洗洁精洗了5分钟,感觉还是有点油污能有指甲抠出痕迹。快过年了,搞清洁把键盘的按键也拆下来试了下,现在我的键盘是好多年来最干净的一次,确实有点方便,如果能洗得更干净就好了。

网友:
普通的超声波频率40KHz kQ2200 你这个一看就是普通的120W是峰值功率一般是达不到的到100w就很不错了
中频范围为50kHz~1MHz,高频范围为1MHz以上要看你用在那方面来清洗,我用的就是kQ2200,去清洗手表最少得10分钟,短了没有效果,

网友:
100W,貌似功率不大。

网友:
万能的 淘 宝 上几乎什么电路板都能买到,去找找看。

网友:
哥们如果你收的是二手,那么最大的可能是振子老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27932
第十楼的坛友说的情况可能跟你机子的情况类似。

网友:
5分鐘怎麽行,怎麽也得15~30分鐘,這個需要的並不是很大的功率,而是必要的時間持續,否則那些污垢很難在短時間内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