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b331收音机短波段人体感应严重,跑台

楼主(2025-01-26):
咸鱼50米入手一台海燕b331收音机,本来当配件机用的,看喇叭是好的,线路版元件几乎未动,只是波段开关锈蚀严重,想把它修复。更换波段开关,中波加以统调,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好。但短波1,在6MHz以上高频段,短波2在12MHz以上高频段人体感应严重:调台旋钮一松,立即跑台,甚至手触摸收音机上的任何金属部位都跑台,更换与短波有关的元件电容C11,2200P,C12,27p,以及垫整电容c14,2200p,微调电容等,故障依旧,求朋友老师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焊一遍,没有效果。 继续求助

查下C8,C8是短波天线次级旁路电容。
B331高频部分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容易发生容量大增的问题,会影响短波灵敏度。

网友:
甚至手触摸收音机上的任何金属部位都跑台 :把金属部位接地试试。

网友:
统调不好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我以前玩过一台也是这样,估计电路设计和统调上都有问题

网友B:
仔细检查高中频部分接地有没有虚焊。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再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高中频部分接地有没有虚焊。

重焊一遍,没有效果。 继续求助

网友:
人体感应强,多数中周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C8,C8是短波天线次级旁路电容。
B331高频部分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容易发生容量大增的问题,会影响 ...

谢谢版主,得空查查c8.

楼主:
和R3并联的C8是云母电容,拆下检查是好的,焊下c8后,短波灵敏度很低,人体感应没有消除,更换c8,2400p,人体感应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