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再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1-26):
场管只是一个开关管,没有放大功能,何来再生?另外S极确切的说是源极source,也不是再生极,下面这个电路我也实践过,串联了3V电池(注:我没加“再生”调节电阻,但需要用手紧捏住电池一个电极才行),音量确实提高不少,但是几分钟以后就没了效果,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大家忙于过年,俺试着解释一下,不一定对:

“场管只是一个开关管”-----这在无源、零栅源电压下没有问题(3DQ近似零栅源开启电压了),
在有源情况下(一楼再生图片),有源极电阻存在就不再是零源栅电压了--而是自偏压的栅源负压,这时候如果栅极输入信号电压一直处在负栅源电压范围内,场管就处在栅源弯曲特性下的放大状态---此时无检波,只输出高频调幅波;

如果栅极输入信号电压超过栅源弯曲特性范围,负极性且超过最大栅源负压的那部分截止,中间弯曲部分放大(此时源极线圈是再生),进入正栅源电压则应该还会与源极线圈信号呈开关关系而形成同步检波(同步整流),但这部分导通角基本已经很窄了(前后合起来看远不到180°,脉冲比无源同步检波状态下小很多),自偏压的栅源负压越大导通角越小,音频输出也越小。
不知对不对?

大概使用场管特性图能更清楚更简单地解释,但俺不擅长。----------请指正,等权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