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师知道这个车机高频头引脚定义

楼主(2025-01-26):
有哪位老师知道这个车机高频头引脚定义

网友:
第一次看到高频头上又这么多调整电位器(也可能是可调电容)

网友:
大部分是可调电容器和中周磁帽

网友:
贴片元件的板子就是漂亮

网友:
这个高频头不好定义它都是独立与主机主板专用的不是公共模块!大部分有些脚定位都有所偏移

网友A:
自行核对……………

网友:
翻译下:不知道对不对啊
AMLWS        AM Long Wave Select        长波波段选择        切换至长波(LW)接收模式(150kHz~285kHz)
AMKWS        AM Kilohertz Wideband Switch        千赫兹宽带切换        中波(MW)或短波(SW)宽频段调谐开关
AMMWS        AM Medium Wave Select        中波波段选择        切换至中波(MW)接收模式(525kHz~1605kHz)
AMZF        AM Z-Filter        调幅Z型滤波器        调幅信号的中频滤波(如455kHz),Z型结构优化阻抗匹配
AMGND        AM Ground        调幅接地端        高频头电路的参考接地点
AMZF        AM Z-Filter        调幅Z型滤波器        调幅信号的中频滤波(如455kHz),Z型结构优化阻抗匹配
AMFST        AM Fast Switching Tuning        快速调谐切换        自动搜索电台或频段快速切换功能接口
AMOSZ        AM Oscillator Z-Input        本振Z输入端        本机振荡器(LO)的阻抗匹配输入接口
AMSUL        AM Signal Under Layer        调幅信号底层        高频头PCB内部调幅信号走线层的测试点
UGAMS        UHF Gain-Adjusted Mixer Stage        超高频增益可调混频级        超高频(UHF/FM)混频电路增益调节接口

AMABS        AM Automatic Band Selection        自动波段选择        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切换中波/短波
AMMAS        AM Mixer-Antenna Stage        调幅混频天线级        天线信号输入与混频器的耦合接口
AMANT        AM Antenna        调幅天线接口        外接磁性天线或拉杆天线的物理连接端

网友:
实操建议
接口测量:

用万用表检测 AMGND 是否连通公共地,AMOSZ 是否连接本振电路。

信号追踪:

通过示波器观察 RMZF(混频输出)是否有455kHz中频信号。

功能验证:

短接 AMABS 引脚,测试是否触发自动波段切换。

波段选择类(AMLWS/AMMWS):

通常对应波段开关(LW/MW/SW),用于切换不同频段的天线匹配电路。

混频与滤波类(RMZF/UGFMS):

RMZF:混频器输出的中频滤波(如455kHz),Z型滤波器用于阻抗匹配。

UGFMS:超高频混频增益调节,多见于带FM扩展功能的收音机。

接地与电源类(AMGND):

高频头需单独接地以减少干扰,标注“AMGND”区别于数字地(DGND)。

自动控制类(AMABS/AMFST):

AMABS:自动切换波段(例如中波信号弱时跳至短波)。

AMFST:快速调谐(如手动搜台加速或自动扫描)。

用万用表测量 AMANT 对地阻抗,正常应为高阻(磁性天线)或匹配电阻(50Ω)。

示波器观察 AMZF 输出是否有稳定的455kHz中频信号。

楼主:
谢谢老师,果然高手在论坛。

网友:
打开盖子看看18脚IC就基本能找到原理图了。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道这个可以改成手动调台的中短波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核对……………

好坛友,万能的坛。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核对……………

大神就是大神,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