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动圈底座脱落断线修复

楼主(2025-01-26):
108-1动圈底座脱落断线修复
昨天1.25日过年前最后一个周六到成都十陵鬼市转了一圈,人不多,10元淘了一个108-1 表,外观一般,指针好像卡住了不能动。
回来一查,内部还比较新,表头螺丝没动过,只巧樟肆礁龅缱瑁桓鍪�1.35K的电流档电阻,一个是121.5欧的电阻档电阻。
打开表头一看发现动圈底座脱落,线也被扯断了,估计是从高处跌落震掉的,
仔细观察发现断头可见,有5毫米长,死马当活马医,练练手,

拆下动圈,焊掉游丝,因陋就简裁一块泡沫塑料当动圈架,先找一段0.07的线尝试焊接断头,发现太粗,焊不上,后来又找了一段0.03的线,费了20分钟终于焊接上了。一定要用调温烙鉄,0.03的线的漆都不敢用刀片刮,害怕刮断了,只能用烙鉄头在焊盘上蹭一蹭上锡,断头上的漆只有用烙鉄头的高温烫掉。反复操作,胆大心细才能成功。

然后用“焊接胶油”胶水沾上底座,小心的焊上接头。测了一下还好,动圈通电了。功夫没有白费。

焊上游丝,装回底座,换掉烧掉的电阻,试了一下,基本可以使用。读数稍微偏小,可能取动圈有点失磁,在调整一下看看。忙了一个晚上,总算救活了一个老表。有一点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表头发现灵敏度下降,原来63微安的满度电流现在已经变成67.5微安,已无法调整 ,只有充磁,在坛内 ...

再次证明楼主动手能力极强,这回完美了

网友A:
运气不错、手艺了得、眼神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手艺了得、眼神够好

老了,只是退休了,还留着小时候无线电的情怀,一直业余时间捣鼓着电器,对万用表尤其着迷,1975年高中时家里支持买了第一块万用表MF16,当时在新疆价格是16.5元,当个宝贝,班里的同学都很羡慕我是第一个拥有自己的万用表,争相借着使用,很自豪。到现在一见到MF16表就很亲切。所以现在一见到损坏的万用表就有修复的冲动。现在眼睛既老花又近视,戴着100度的老花镜修万用表,找动圈断头时还要300度老花镜才行,手也是有点抖,要不是有一股情怀的支持,早就修不下去了。

网友:
祝贺你成功修复108表,这个型号表轴承脱胶很多,修复好了几乎为零。

网友B:
图文并茂,年轻时动手能力应该不错,左右挡止是不是反装了?

网友C:
楼主宝刀未老啊,一直不知道这么细的漆包线是如何去皮儿的 ,只记得小时候用火烧,但现在的线好像很难烧掉了。
您提到的MF16,应该是当年南京厂的成名之作,非常经典的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年轻时动手能力应该不错,左右挡止是不是反装了?

好眼力,观察仔细,我都没注意,下次把他改过来。

楼主:
仔细检查表头发现灵敏度下降,原来63微安的满度电流现在已经变成67.5微安,已无法调整 ,只有充磁,在坛内查了一些充磁帖子,很有帮助,因陋就简临时搭了一个简单的电容充磁电路,用家用软电线直接绕在磁钢空隙处,有10匝,充了4次,再测满度电流已达到60微安,小于63 微安,也懒得退磁了,装回表内调整表头可调电阻刚好能满足0.5毫安档要求,再调整交流10v档和250v档可调电阻使交流电压指示正确。此表完全回复正常。由于是临时搭建电路试一下,没有留下照片,之后电路也拆了。充磁电路如下:
电容器
二极管1N5418
空气开关
软电线
注意安全!
充磁线圈就绕在这个箭头指的软铁上,一共10匝,还要注意电流方向与磁场方向,不要搞成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宝刀未老啊,一直不知道这么细的漆包线是如何去皮儿的 ,只记得小时候用火烧,但现在的线好像很难 ...

充磁以后,顺便把左右挡止也改过来了,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