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外壳混搭卫星,这个小收音机美美的好声音。

楼主(2025-01-26):
这几天清库存,发现不知何时买的一块收音机板子,查看印刷板上是卫星9101.看着功放级一个大大的输入变压器,想着这个电路声音肯定不错,于是动手修理一下。
总也没动手了,有点生疏,把后级四个功放管全换了,用了两个3AX31,两个81.烂掉的二级推动级也换了31.第二中放管子也烂了,找了一只3AG1D。调好偏流,试听觉得不理想,就换了几个电解电容,立马见效,这声音太暖了,强台一点也没有阻塞,且弱台也非常灵敏。
网购了一个红灯的小机壳,用四节二号电池,用五号也可以,他俩长度一致。体积所限,调台没有做减速机构。主要是厚度原因,如果机壳再厚点,我可以做出调谐减速机构,有点遗憾。
此机检修时,发现两只阻值200欧的电阻严重变质,变成了好几千,这些年来头一次遇到。还有电解电容有几只也是容量不够,换了新的。
总之 只要动手,就有惊喜。

网友:
维修综合症,惊喜过后放一边,下次清库存,发现不知何时买的收音机

网友A:
电阻不仅有阻值变大的情况,我也发现过阻值变成零的情况,但是外观没有任何异常。

楼主:
是啊,习惯了。

网友B:
红灯壳子最好小刷子、肥皂水洗刷刷一番。

网友C:
喇叭呢?用的超薄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壳子最好小刷子、肥皂水洗刷刷一番。

有洁癖症状的直接开水龙头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仅有阻值变大的情况,我也发现过阻值变成零的情况,但是外观没有任何异常。

电阻阻值变大的碰到过,变成零的,真的一次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仅有阻值变大的情况,我也发现过阻值变成零的情况,但是外观没有任何异常。

阻值变成零,是不是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呢?用的超薄型的吗?

3寸喇叭,不影响,

楼主: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搞下卫生换上新的旋钮又是一台好机  我这有全新的旋钮若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