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假的中波磁棒没有?看这个

楼主(2025-01-26):
外观就这样,装上以后灵敏度低甚至没台,老收音机拆的换上就嘎嘎好用

网友A:
在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之前,先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那个地方没弄好。

论坛很多出糗的人了,怀疑书本,怀疑定律,怀疑公式。就是不怀疑自己。

网友:
假的应该不是,可能是磁导率差别大一些,线圈的圈数不同,导致失调

网友:
我以前邮购的741套件就是,统调老是不好,线圈得拨到中心才有声,明显导磁率不够,估计是短波的,后来换个磁棒就好了。

网友:
这么小众的商品,居然有假的?

网友:
短波用的磁棒?

网友:
如果有多余的、可以砸断一根看看截面颜色。

网友B:
我觉得假的可能性不大,销量有限,造假赚不到几个钱,前面有人说了,可能是短波磁棒。

网友:
我曾经买错过一种磁棒(下面图片这种),的确不能做中波磁棒,后来买镍锌磁棒,没出过问题。

网友:
磁棒是怎么制造的?“和稀泥”方式制造,还是天然的材料打磨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假的可能性不大,销量有限,造假赚不到几个钱,前面有人说了,可能是短波磁棒。

不是短波磁棒,我用一根从收音机上拆的灰色短波磁棒,和它分别靠近收音机震荡线圈和中周,差别明显,灰色的引起漂移,黑色的没反应

网友C:
目前的铁氧体的应用范围很广,不同磁导率的铁氧体有不同的应用范围。
   1、判断是不是软磁性材料的铁氧体,可以靠近扬声器的磁体,看看能否吸引,发现吸引力较强后,可确认是磁性材料,离开后,再吸引一小块硅钢片(可从小变压器上拆得),若不吸引,说明没有剩磁,软性良好。
   2、判断是镍锌铁氧体还是锰锌铁氧体,可以用磁棒在细砂纸上打磨,发现砂纸上有棕红色,为镍锌铁氧体,有灰色为锰锌铁氧体,锰锌铁氧体有可能胜任中波,能否胜任中波,可以用万用表的高阻挡测量用砂纸的地方,将两表笔尽量的靠近,若发现指针有偏转,说明材料只能用在百十千赫兹的频率上,用在中波上不行。若指针不动,说明电阻很大,可以用在中波。
   3、若有测量电感的工具就好办了,套上线圈后,测量一下电感,一测便知,但不知道Q值的高低。
   4、若有扫频仪,套入线圈后,的可变电容连接后,扫频仪下幅频曲线,连Q值的指标都测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有仪器测下电感量和Q值,这是比较好的判断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铁氧体的应用范围很广,不同磁导率的铁氧体有不同的应用范围。
   1、判断是不是软磁性材料的铁氧体 ...

老中波磁棒50千欧,老短波磁棒500千欧,新买的磁棒200千欧,短波磁棒灰色,其余两个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铁氧体的应用范围很广,不同磁导率的铁氧体有不同的应用范围。
   1、判断是不是软磁性材料的铁氧体 ...

关于第二点,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中波磁棒的电阻值,就我的经验来说,以前生产的那些都是可以用万用表量出电阻值的,现在生产的不清楚。
刚才又去测了一下,一截长约2厘米,以前摔断了的老磁棒,用500万用表测(上下两个断面各放一根表棒),电阻值约70k欧左右,和以前的印象基本一致。

网友:
磁棒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同时期的磁棒品质和参数有一定差异,这和当时的国情、理念有关,70年代初我国有关单位用炼钢炉渣为原料制作磁棒,达到了正规磁棒品质的90%,成本降低到正规磁棒的40%,获得科技进步奖,同期国外用复烧技术,把磁棒品质提升了10%,成本增加了60%,这项技术被广泛使用。到了后期由于晶体管成本减低,这项技术不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之前,先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那个地方没弄好。

“怀疑书本,怀疑定律,怀疑公式,就是不怀疑自己。”这句必须点赞!

楼主:
根据阻值来看,介于中短波之间,怀疑是不是有通用磁棒?

网友:
现在的镍锌磁棒就可以中短波(短波低端)通用。

网友:
早年装过一个收音机,觉得灵敏度低声音小,看电子报或无线电杂志介绍后,决定把天线的单股漆包线改成多股纱包线。但老线圈纸桶比较紧,一拉线圈,磁棒竟然从中间分离成两截!仔细一看,断面有薄薄一层万能胶的痕迹。这才明白是当初买到了次品磁棒。不过也因此学到一些知识,就是缝隙足够小,粘接起来的磁棒,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应该就是假磁棒,为什么呢?因为不止我,很多人都实验过,把同一个收音机的中波和短波磁棒调换一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比如朋友的牡丹648,我的凯歌4b15a,当然,牡丹648的中波和短波磁棒长相同。
现在我手里有好几根镍锌铁氧体短波磁棒,经常实验,确实用在中波没影响,而锰锌铁氧体中波磁棒插在短波收音机上,也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阻值来看,介于中短波之间,怀疑是不是有通用磁棒?

后期的收音机很多采用中短波共用磁棒,能看出来圈数比中波专用磁棒的圈数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