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研究自动挡指针万用表的原理-Sanwa AU-31

楼主(2025-01-27):
最近看到有坛友在研究自动挡指针万用表的原理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75219
兴趣使然,我也搞了一个AU-31,拆开大致看了一下。
核心的原理是下面这个CD4035的并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接成可左移,右移的寄存器,实现升档和降档。
外围电路没有细研究,应该就是一个窗口比较器NJM2902(类似LM324四运放接成窗口比较器),侦测表头电压,输出高/低电平(升/降档信号)给到CD4035的7脚:表头电压低于设定下限时降档,高于上限时升档;
窗口比较器另有一路,在挡位合适时,关断输出到CD4035的6脚的时钟脉冲,实现挡位稳定。
剩下的部分就是不同倍数放大、极性转换部分。
切换挡位靠那几个CD4066,表头放大靠TL062;

网友:
内部做工感觉有点劝退。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厉害,第一次看自动挡指针表

网友:
自动挡指针表第一次见,误差多大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严重支持指针自动表!

网友:
这表稀奇,不便宜

网友A:
我买了一个AU-31又买了一个AU-32

网友:
第一次听说指针表还有自动挡的,长见识了。想知道换挡的速度快不快?和自动的数字表比起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AU-31又买了一个AU-32

这哥俩哪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它工作在哪一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它工作在哪一档呢

看图片上,应该是面板处RANGE上有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上,应该是面板处RANGE上有指示灯

谢谢,应该是如此。
我没太注意RANGE上有指示灯。

网友:
三和也算很坚持指针表的,可这二表子生不逢时(玩具表的时代到了)

没大量用户的支持,厂家也不得不放弃再升级开发。

网友:
很少见的表

网友D:
看看这个,异曲同工。

网友:
这家伙用起来,小组织电阻测量很不容易,刻度太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异曲同工。

这个表不错, 似张丝表头,还可以切换自动与手动档位的。

网友:
这种自动挡指针表,确实有点生不逢时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