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858组合5碟音响,碟机构如何调试?

楼主(2025-01-27):
858音响,5碟片机械结构乱动作,不知如何恢复正常,请指导?谢谢

网友:
最容易出故障的垃圾产品!扔了吧!

网友:
慢慢细心拆解,检查一下,再装回,加点润滑脂,结构比较复杂

网友:
机械部分出现故障需慢慢拆重新组装,上点油看看看有没有受损的地方!松下机械部分故障绿比较高些重新组装一下故障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松下Panasonic sc-vc858在用,求图纸

网友:
松下的机芯对位看齿轮上的三角标记或者孔,包括运动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慢慢重新装回或+润滑或观察齿轮三角超级

楼主:
哪位有维修手册或图纸请支援一份

楼主:
挺好的,废了白瞎了

网友:
我有图纸,前几天我才买的图纸弄好了一台CD

网友A:
我不知道怎么发上来啊

网友:
这是CD机构重组的图纸,凑合看吧,只能这么发了,快谢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怎么发上来啊

感谢,这回858有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回858有救了

不用客气,照图慢慢装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照图慢慢装起来就行

多谢你的帮助!下一步有时间时准备将激光头各透镜清洁一下,疑似有电解电容漏液或助焊剂挥发性物质附着在激光头光学组件各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帮助!下一步有时间时准备将激光头各透镜清洁一下,疑似有电解电容漏液或助焊剂挥发性物质附着在 ...

不用客气,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