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台安桥av功放,开机就保护怎么维修

楼主(2025-01-27):
故障如下:一开始开机无反应,待机变压器换了后,开机继电器立即跳开,进入保护,没办法测量。请教下这种如何修理?
如果我把主功放板供电断开,能开机,面板操作都正常反应。
那能否确定问题在功放板上?
原机待机变压器110V转12V已损坏,我用的是普通的220V转24V(功率5W)代用,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有输出中点保护,电源也有保护继电器,电源继电器应该是受CPU控制。

这几天没时间搞。

安桥TX-NR807有7个声道功放电路,功放有3种保护,功放保护后发信号给CPU后,CPU发信号关断功放电源。

1,断开功放保护向CPU发的信号线,让机器不关断功放高压电源。(注意随时关机),检查是保护电路本身问题,还是功放保护了。

2,断开7个声道功放的正负高压电源,逐个声道接入,来判断到底是哪个声道出问题。或拔了连接功放前后级的接插件,功放不保护了,问题在前级:如果还是保护,问题在后部功率级。

每个声道功放分成2部分,用插件连接,拔了接插件,功放后级部分应该没有静态电流了。可以方便发现功率部分是否有故障。

网友:
原机待机变压器次级是12V,你代换次级也应该是12V啊,怎么弄24V?

网友:
原机待机变压器是110V转12V,那功放的主变压器也是110V的呀,你怎么能直接上220V 的电压?!没冒烟爆电容已经是大大幸运了。工作电压还没搞清就敢上220V试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嫌事儿大吧?

楼主:
回楼上,接的当然是110v,待机变压器更换后,能开机,但开机不到一秒即保护。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功放板的整流部分有没有短路,然后测一下功放管和主要功率原件有没有短路或开路。一般情况下,如果开机马上保护,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故障才会如此,比较严重也意味着比较好查。

如果检查不出来,可以分几路单独供电,最好能够串联比额定电流小的保险丝或者白炽灯泡,这样可以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如果每路单独供电都没问题,可以尝试直接供电看看。前提条件是一定要保证各路没有短路,一只手一定要放在开关上面,最好同时串一个电流表观察电流,电流异常增加马上断电。或者间歇供电几次,观察无异常以后增加供电时间。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是具体型号,知名品牌功放很多有维修手册,有可能万能的坛友能够找到。

即便没有,同时发一下内部的图片,尽量发全,清晰一点。通常情况,只要不是有程序的芯片损坏,无法找到配件,通常都能修复的。

网友B:
虽然我不懂维修,但是待机原电压12怎么用24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懂维修,但是待机原电压12怎么用24代替

原机是110伏变12伏,找不到110伏的变压器,找220变24伏的变压器,接到110伏上面,一样输出12伏。

反过来就不能用,匝数低,110伏接220伏发热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功放板的整流部分有没有短路,然后测一下功放管和主要功率原件有没有短路或开路。一般情况下,如 ...

谢谢。
大管均无短路,功放板供电电压正常。机器是安桥nr807,目测没有损坏迹象,有找到维修手册,但由于缺乏经验无从着手。
你给了我很好的启发,明天在电源继电器并一个灯泡,强行供电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开机保护有两种,一种是接在功放中点上,电压一偏移既保护,另一种是在电源上一过流就保护,保护电路自身有问题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保护有两种,一种是接在功放中点上,电压一偏移既保护,另一种是在电源上一过流就保护,保护电路自身有 ...

它这个有输出中点保护,电源也有保护继电器,电源继电器应该是受CPU控制。

这几天没时间搞。

观察了一下,开机,电源继电器吸合,输出保护继电器吸合,然后不到1秒断开,接着电源继电器断开,又变成一个红灯待机状态。

网友:
去下载电路图然后重电源开始查询一般来说电源出问题几率高我的雅马哈功放也是开机保护就是电源不对称保护了。

网友:
AV功放国外品牌保护功能非常强功放输出部分出问题几率非常小

网友:
先测试一下功放板输出电位,看看是否有电压,正常的话再测试周边的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2025-03-30):
最近修过一台早期的安桥838机子,机主已经把它放在地下车库三十多年了,之前是好的,近期拿出来一通电,显示屏亮,几秒钟后一股烧焦味且冒烟了,显示屏熄灭。重新开机显示屏亮,几秒后还是保护。
该机拆开很麻烦,需要把后面的几十个螺丝全部拧掉,之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大功率三极管,三声道里大功率管(2SC5359,2SA1897)中功率管(A1930,C5171)三个短路。另外一块后置左右声道的线路板管子好的。进一步检查,发现该主板上面的33欧电阻六个、180欧姆电阻六个,82欧电阻12个一共24各电阻不同程度变大,之后全部更换掉,把坏的三极管六个大功率,三个中功率更换掉。。。之后通电保护消失,连续工作四五小时,正常。以上故障说明该机所用的同一批次电阻自然老化了,质量问题,其余电阻没有问题,-----这样的问题确实以前没有听说过,还第一次遇到了。这是更换下来的三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