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

楼主(2025-01-27):
折腾几天,自己用控制器外壳diy的全波段收音机,4寸喇叭,声音宏亮灵敏度高,四川眉山能收到二十个调频电台,设有充电接口方便后续充电。

网友A:
请问眉山能收到中波台吗?

网友:
不错做得真好看!

网友B:
很好奇,看看内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眉山能收到中波台吗?

我在农村,中波台还是很多的,前提是关掉光猫手机充电器,不然谐波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看看内部怎么样

内部就是一个全波段小收音机除了外壳整体搬家,调谐轮用厚铝板做了一个支架单独外移,不然伸不出外壳无法调谐,拆除了原机音量电位器,另外安装了一个50K电位器,没有理想的拉杆天线,用软线代替,等有合适的拉杆再替换,喇叭用的4寸全频4欧十六瓦,音频块应该是7050,没注意看,推这个喇叭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