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16欧的音圈换成8欧的,同一功放是否可获得更大的推动功率

楼主(2025-01-27):
按集成功放块理论上可获得近一倍的功率输出,也就是响度会加大,不知在实际操作中会怎么样?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的?现在功放用的是2003功放集成块,推16欧的大喇叭响度也可以,想把它换成8欧不知会不会更响一点?

这是准备用来改进的8欧音圈

这是准备用来改进的8欧音圈

原件用的是16欧25w

原件用的是16欧25w

网友A:
被必要,已经拆了就换,功率大点

网友B:
功率回大点有些设备不能推8欧的只能推16欧要与功放匹配没问题!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超过极限功率就无意义了。

网友E:
具体结果要看具体电路才能够确定。首先集成块要能够满足输出功率要求不进入保护状态能够正常工作,第二点电源功率要满足增加后的输出功率要求才有可能增加输出功率。如果电路没有相应的调整,性能是肯定会不如原来的。

网友F:
理论上可以,实际情况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必要,已经拆了就换,功率大点

按理论说是如此,要是有改装过的更能做下印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回大点有些设备不能推8欧的只能推16欧要与功放匹配没问题!

暂时是用2003做功放,4欧8欧16欧都能有效的推动,实用中在不同类型中差别不大,只是想验证一下在同类型设备中改变阻抗后会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的。

是的,打算实际验证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超过极限功率就无意义了。

2003推16欧时电流在200——300MA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结果要看具体电路才能够确定。首先集成块要能够满足输出功率要求不进入保护状态能够正常工作,第二点 ...

目前用2003推得16欧的高音喇叭还可以,与4欧3寸的丰田车用喇叭比较不相上下,甚至还更好一些,总电流在300MA还是有一些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可以,实际情况看功放

功放暂时用的是2003,12V瞬时300MA还是有一定的余量的,其他得也有10W,20W,100w的,通过户外使用发现10-20W在户外就相当可以了,听歌和听收音机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也够用了,

网友G:
理论上可以,先把声音关小一点,然后慢慢加大,不要一下子就用大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可以,先把声音关小一点,然后慢慢加大,不要一下子就用大功率输出

好的,看看能不能把2003的效率给压榨出来